奇美N5301有時開不起來,有時開得起來背光閃一下有聲無影

楼主(2010-08-14):
奇美N5301有時開不起來,很難開要按很多次才開得起來,但開得起來背光閃一下有聲無影,量過高壓板線圈都正常,請問有聲無影有可能是高壓板哪一部分有問題?

网友:
沒修過此型機,依您的說明,背光有閃一下就有聲無影,一般故障點會朝高壓板及燈管部份去找,
建議您到新手區回文十篇,再貼圖上來再請版上的高手來幫忙抓故障點。

网友:
朝濾波電容和燈管絕緣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壓 回授 短路引起無畫面 你可近看畫面 是否隱約可看見 或是完全看不到畫面
完全看不到\就要查AD板上零件 與電晶體

网友:
如果近看畫面時有影像出現,但燈管沒亮(燈管沒壞),按鍵出問題的機會高嗎??

网友:
按鍵出問題的機會高嗎??
可以量短路電阻,電阻值應接近於零.

网友:
我個人覺得
可能問題出在電源
請量一下電壓及安培
我是懷疑安培不足

网友(2011-01-18):
回复 楼主:

    S大仔!
你要不要跟這位大交叉測試,http://bbs.pigoo.com/thread-18906-1-1.html
      可能會有結果?

网友(2011-05-15):
新手趕上十篇回文.

网友:
如果近看畫面時有影像出現,查看看高壓板是否有輸出,或量一下高壓線圈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