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請問筆電bios更新,但是一直顯示size not match

楼主(2010-08-14):
我有一台acer筆電,我用原廠程式在win7下更新bios,bios是insyde的
結果它附的rom是1點多mb的.fd檔,可是bios是4mb的rom,
於是在更新的時候就一直顯示 size not match或是版本不符,
所以根本就沒辦法更新。
但是一重開機,結果竟然不能開機了,就是開機時一直顯示acer的畫面,就卡在那邊了。
但是一送原廠,他就說已經有BIOS的.BAK檔了,所以判定是有更新BIOS,因此是人為損壞。
可是根本就沒有進行更新,所以我壞疑是筆電的主機板本來就有毀損了。
因此我有以下問題,想請教各位大大,以下的問題:
1、我印像中,如果是4mb的bios內,因為一個rom的fd檔只有1點多mb,所以剩下的空間內也有bios檔案,以避免bios損毀時,無法使用。
2、bios執行更新程式前,程式在撰寫,會先自動備份,備份完才會進行更新。
3、bios執行更新程式所產生的備份檔,是存在c槽內或是在rom晶片內?
以上問題再麻煩大大們解答,感謝。

网友:
他就說已經有BIOS的.BAK..
挖  原廠 還會判斷 使用者 ~更新過阿 `利害 ~
阿彰大 之前有發過 ACER的更新 你可以參考他的文章看看有沒有救
http://bbs.pigoo.com/thread-21118-1-1.html

楼主:
我的機子不是這一款的,而且我也沒有原廠的檔案,所以沒有辦法這麼試。
因為機子已經送修了,所以目前沒辦法弄。
謝謝樓上大大的回答。

楼主:
雖然沒辦法處理了,但是還是拜託有看到的大大,
協助我解決上面的三點疑問,謝謝。

网友:
自行更新bios原廠是不負責的,當然是判定主機壞掉
bios燒寫的備份是在燒寫程式裡面的紀錄里,也就是在硬碟.不可能在BIOS
Acer 是tsop 40腳的bios,必須拆下來重新燒寫.

网友:
但是一送原廠,他就說已經有BIOS的.BAK檔了,所以判定是有更新BIOS,因此是人為損壞。
可是根本就沒有進行更新,所以我壞疑是筆電的主機板本來就有毀損了。
............................................................................
看了你的陳述,人為損壞應該是成立的,而主機板本來就壞了,應該不會.
因為你是有試著去更新,但並不成功,所以主機板因而不能開機了,更新bios是有一定的風險.就算是現在的線上更新也是有可能,我就曾弄壞了一個,這個問題應該是還有的救,就是拆下重燒了,建議讓專業的人去弄,花點小錢,如要自己搞,不免會事半功倍,謝謝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的回答。
只是我的疑問是一直顯示size not match
所以只要一開更新程式,就是出現錯誤,所以根本就沒有辦法更新。
也因此我才覺得奇怪。
更新失敗,是因為已跑出更新畫面了,突然斷電,或是使用的bios不符硬體而硬要更新,
才會產生的。
另外原廠有回說,用新的bios燒不進去晶片,換一個新的也不行,所以要整個主機板換新的。
所以我才會懷疑是主機板本來就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