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電公告

楼主(2010-08-14):
親愛的痞酷網技術論壇朋友︰
明天(8月15日)為公司每年電力設備檢查,所以公司要全部停電,可能要中午才會復電(BBS主機我會設定在8點左右自動關機)。
不便之處請見諒。

网友:
好險有看到。那明天早上又無聊了。

网友:
....假日耶......又要停機了.......
本來這幾天要來搞定我的郵件系統~暫時不用了
如果無聊要聊天我的聊天室明天會開整天...暫時去那邊技術交流吧

楼主: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用過Linux定時關機的指令?以現在來說,如果我下
shutdown -h 08:00
是不是就是明天上午八點它就自動關機?還是也要指定日期?有經驗的朋友講一下好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用過Linux定時關機的指令?以現在來說,如果我下
shutdown -h 08:00
是不是就是明天上午八點它就自動關機?還是也要指定日期?有經驗的朋友講一下好嗎? ...

呵呵最好指定時間日期,不然您會變成每天0800關機唷^^還有您也可以設定指定時間開機^^

网友:
應該用 -p 不是用 -h 吧.

     -h      The system is halted at the specified time.

     -p      The system is halted and the power is turned off (hardware sup-
             port required) at the specified time.

以上是 FreeBSD 的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最好指定時間日期,不然您會變成每天0800關機唷^^還有您也可以設定指定時間開機^^

又沒寫入 crontab 中,應不至於每天這麼搞一次。

楼主:
在鳥哥的Linux私房菜中找到下列的解釋︰

[root@www ~]# shutdown -h now
立刻關機,其中 now 相當於時間為 0 的狀態
[root@www ~]# shutdown -h 20:25
系統在今天的 20:25 分會關機,若在21:25才下達此指令,則隔天才關機
[root@www ~]# shutdown -h +10
系統再過十分鐘後自動關機
[root@www ~]# shutdown -r now
系統立刻重新開機
[root@www ~]# shutdown -r +30 'The system will reboot'
再過三十分鐘系統會重新開機,並顯示後面的訊息給所有在線上的使用者
[root@www ~]# shutdown -k now 'This system will reboot'
僅發出警告信件的參數!系統並不會關機啦!嚇唬人!

所以我符合第二項,應該這樣沒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w大,用第二項,變成要在過了今晚再來設定。過凌晨0點。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啦,不用等0時啦.

[root@www ~]# shutdown -h +10

以明天早上八點.到現在PM6:16 約824分.
shutdown -h + 824
就可以了
只是這樣並不會關掉電源。只會進入 halt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加號後面打上時間就行了?

halt?不是關機了嗎?...............還是說,待機還在?

其實關機之後,人還是要在機房內,把所有設備總開關都扳掉。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時間(分), 是表示由現在開始多少分。應該會有HH:MM 的格式,要去看仔細才能跟你說。

ATX 的 power 要是你有完整的支援,是可以由軟體下關機指令。
但是 halt 並沒有關機只是不會做任何動作而已。
可是並沒有斷電的狀況下,外來的電源問題。。。比方說WISH要做總開關的關閉動作。
我比較不確定這種狀態對電腦的衝擊。
我的習慣會把它設在關閉電源的程度。只是我不知道LINUX有沒有支援到那樣。
我的FreeBSD 是有。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耶!我在虛擬機器,下shutdown -h now,是直接把虛擬機器的視窗關了,就好像真的關機了。

剛剛看了一下,好像可以下-P的指令,似乎可以power OFF。

-------------------------------試了一下---------------------------------------------------------------------------------------------------
真的可以耶!加上-P +1,這樣就是1分鐘後,power OFF。

网友:
其實有兩種關機方法:
1.就是[root@www ~]# shutdown -h 08:00
系統在今天的 08:00 分會關機,若在08:01才下達此指令,則隔天才關機
其實這種方法可以簡略您可以打shutdown -h 08:00然後按Enter就OK
2.就是用排程方式關機
[root@www ~]# at 07:50 2010-08-15<--指定在2010年8月15日7點50分執行指令
at>  shutdown -h +8 "system will shutdown after 08 minutes"
   (這是執行關機指令) (這  是  通  知  使  用  者  既  將  關  機 )
at> <EOT><--按Ctrl+D鍵結束排程工作設定
job 1 at Mon August 15 07:50 2010
(1)<-此工作編號為1
這個2的語法是一次性的設定排程工作,重點在於at這兩個英文字,也打入年月日時間比較安全

簡單說明一下1跟2利弊
1比較有爭議但也比較簡單設定
2比較複雜,但是他比較安全(原始最笨的語法)^^
其實設定法要看各位習性啦

网友:
回复 网友G:

10274大:
虛擬機跟實體機有些語法不同,除非今天這網站是用虛擬機,按照您的方法就是OK
還有:語法越簡單又能做到他所需工作,那才是最棒的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H:

忙了幾天 一上來就看到停電公告...

网友:
還好明天放假,睡飽都已經過中午了,
不過痞酷網是每天一定要來逛逛的啦!

网友:
這兩天在忙~~今天早上要上卻上不了~~原來是要高低壓大檢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