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漿電視畫面縮小

楼主(2010-08-14):
朋友送一台故障的tfc旭光電漿50吋型號是GV-50HV
之前有送修修不好,我也很久沒修電家電想自己修修看
現在畫面如圖

我判斷是被修改過成32吋程式
那能修改回50吋嗎

我查好像是王記電子代工
用LG 50X2的面版
因沒LVDS標準信號所以不知是否邏輯板是否故障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軟體編號

軟體編號

這是主版

這是主版

子母畫面

子母畫面

网友:
用搖控器重設為預設值看看

楼主:
我能用遙控器重設的都試過沒有用
如果有主板交換測試應該很好判斷那一個板故障
不知有誰知道如何進工廠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用遙控器重設的都試過沒有用
如果有主板交換測試應該很好判斷那一個板故障
不知有誰知道如何進工廠模式

....接電腦螢幕訊號...用各種解析度去開~~~然後使用AUTO(這只有接電腦畫面才有的功能)
自動調整之後~~就會自動儲存位置...很多液晶電視我都這樣玩的...要不然根本找不到調整大小的功能...
對電漿~~有沒有用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試試看

网友:
狀態上面有一個初始選項.可以試試那裡有沒有可以回復預設值ㄋn_108|

网友:
韌體程式好像被刷成32吋的?GV-32HV?

楼主:
韌體程式好像被刷成32吋的?GV-32HV?
這是我自判斷因之前有送修修不好又送回來
可是我問我朋友送修之前畫面不會縮小
之前故障是有時有畫面有時無,有時畫面有干擾
送回來就沒選台器所以只能接AV跟
VGA
現在畫面變32吋有畫面旁邊黑的部分還是有微亮
把電腦設成1600旁邊還是有畫面但一下就不能顯示

如社800*600整個字變大但還是只有32吋

楼主:
看情況是無解了
只好處理掉

网友A:
電漿電視~~~不可能有32吋的~~~~
你在哪看過32吋的電漿電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漿電視~~~不可能有32吋的~~~~
你在哪看過32吋的電漿電視????

有啦,之前日立和瑞隆(Vtek)都有出過32吋的
不過那是很早期的產品了

网友:
大約在2003年時王記有出過一型32吋的電漿,型號就是GV-32HV1 ;開板大那台有可能是韌體部分給刷成32吋的,或是根本在之前主板就換過那顆韌體ic,結果換錯了...

楼主:
大約在2003年時王記有出過一型32吋的電漿,型號就是GV-32HV1 ;開板大那台有可能是韌體部分給刷成32吋的,或是根本在之前主板就換過那顆韌體ic,結果換錯了...
因該是這樣所以無法處理
我查是可用RS232接進去更新....可以我不會
東西是王記生產的

楼主:
R8820LV

R8820LV用這棵

759.74 KB, 下載次數: 79

楼主:
相關資料

一台創維43PABHV型等離子彩電出現不能開機故障。 對於此類高檔電視機來說該故障涉及範圍大,如電源電路、數字信號板電路、邏輯板電路及PDP屏的X,Y驅動板電路中的任一電路元件損壞,均可能導致不能開機故障。另外,數字板電路與邏輯板電路之間的連線和排插接觸不良後開路,也可能造成此故障。檢修等離子電視機與檢修CRT類電視機一樣,首先應從電源電路查起,用不同的判斷方法,根據使用不同牌號C; PDP屏判斷電源板是否正常。首先測量電源板電路各路電壓輸出端對地直流電阻值,來判斷負載有無直接對地短路現象。 該機使用的是三星PDP屏,先將電源板與信號處理板、邏輯板所有連接線拔下,然後將電源板上排插CN9004的③、④腳(圖中表示為3,4,全書同)短接,給電源板加一開機信號,再將電源板排插CN8009的⑨腳短接到2.5V或3.3V端。完成上述操作後,通電開機,若電源正常啟動,各路輸出電壓正常,則說明電源板正常。將短接的排插CN9004③、④腳和CN8009⑨腳複原,檢查數字信號板。因此機的CPU在數字信號板上,所以無論是圖像處理數字電路有故障還是CPU電路有故障均會控製邏輯板不點亮PDP屏。若數字板電路與邏輯板電路之間的連線接觸不良或開路,邏輯板也會因得不到CPU的控製信號或PDP屏的驅動信號,不點亮PDP屏。如何區分故障在數字板處理電路還是在邏輯板電路或PDP屏的X、Y驅動板電路?具體方法如下:將邏輯板上SW2001開關組的各組開關撥到與原來相反的位置,然後將電源板上排插CN9004③、④腳短接,通電開機,若PDP屏點亮,說明故障出在數字信號處理板,否則就是邏輯板電路或PDP屏的X、Y驅動板電路有故障。 經上述檢查能點亮PDP屏,判斷數字信號板電路有故障。將CN9004③、④腳複原後檢查數字信號處理板上的指示燈控製電路。CPU(96)腳輸出控製信號電壓至Q9301 b極,其。極輸出控製電壓,經排插CN9301④腳去控製麵板上的綠燈進行正常顯示;CPU(97)腳輸出控製電壓控製Q9302,其c極輸出的控製電壓,經排插CN9301⑤腳去控製麵板上的紅燈進行正常顯示。在電視機正常工作時Q9301、Q9302的極電壓分別為高電壓5V、低電平OV。測量指示燈控製管Q9301,Q9302的工作狀態是否正常,即可判斷數字板電路是否工作正常。經查Q9301,Q9302 c極均無電壓輸出,再測CPU電路判斷該電路未工作或有故障。 CPU工作過程為:電視機剛開機時,電源給CPU提供3.3V電壓,並通過U9303(MAX821)給CPU(71)腳和U9103(12)腳提供複位電壓,使CPU,U9102(R8820LV)複位,保證CPU的正常工作。正常工作時,軟件主程序存放在FLASH(U9103)中;OSD信息存放在SRAM(U9101)中;RM 102信息映射在SD.RAM (U9101)中;用戶信息存放在(U9104)M24C 16中,每5秒存儲一次;實時時鍾在(U9302)PCF8563T中,每秒刷新一次,有關電路如附圖所示。對CPU外圍電路進行檢查,發現複位電路中的R9312 (4.7kΩ)一腳由於焊接問題而開路,導致CPU無法進行複位,造成不能開機故障。重新焊接R9312後,試機故障排除。

网友:
不然你找大陸相關網站看看,那類站點說真的什麼阿里不達的東西都有....

楼主:
這台真太大了
要搬都很困難
決定不修了
太久沒修連示波器都沒有
信號產生器都找不到了
沒做這行把東西都送人了
現在維修真的只是興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約在2003年時王記有出過一型32吋的電漿,型號就是GV-32HV1 ;開板大那台有可能是韌體部分給刷成32吋的,或是根本在之前主板就換過那顆韌體ic,結果換錯了...
因該是這樣所以無法處理
我查是可用RS232接進去更新....可 ...

......居然還有...我到是沒看過...
韌體~~~就算你想刷~~也要有檔案阿~~~不然怎麼刷~~~~

楼主:
韌體~~~就算你想刷~~也要有檔案阿~~~不然怎麼刷~~~~
就是沒檔案所以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