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替代問題

楼主(2010-08-14):
請問
1000uf10v
可用1500uf 16v代替嗎

网友:
一般用在濾波是沒大問題
用在其他就要看地方
這樣大容量是濾波為主

楼主:
恩 3q
我的是sampo  lcd
電源燈會閃爍,拆開有幾科電容微凸
想說換一換試試看

其他地方是指....
後果會???

网友:
信號放大的電晶體會在B級加一顆電流提升電容...都會計算電流值該用多大的電容
太大會過電流燒電晶體吧

网友:
濾波用電容稍微加大可以接受,但要注意安裝空間問題。

网友:
其他地方是指....
後果會???
是在有時間常數電路如定時器電路
您修這台我都是用這規格也都很久還沒再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替用 但是注意腳距 與高度 體積  太高接觸到鐵片會短路喔@@
但是有例外的 用在率波用的話 部建議家大容量 會有些問題產生
駐台南的話 10 1000 找我 我送幾科給你VV 一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替用 但是注意腳距 與高度 體積  太高接觸到鐵片會短路喔@@
但是有例外的 用在率波用的話 部建議家大容量 會有些問題產生
駐台南的話 10 1000 找我 我送幾科給你VV 一一 ...

多謝大大  我住嘉義
過幾天在殺去嘉義市找看看

楼主:
昨天去買電容回來了
換一換就正常了,多謝各位大大

另外買了可以量數位電榮表,回來拆開看傻眼(tes 2206)
20u 2u 200n 20n 2000p規格
有買跟沒買很像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