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K8VM800M 內建顯示黃色底字 + 條紋干擾

楼主(2010-08-14):
首先這篇文算是求救文 , 這片主機板的故障情形 , 已列於下面照片中說明詳細情況 , 因為小弟能力不夠強 , 只好發文來線上加入討論 。 相信線上各位高手一看應該知道問題出在哪了 , 但小弟手上沒黑晶爐當加熱底座 , 而且連隻熱風槍也沒有 ! 要處理北橋晶片再次加焊處理實在有困難 , 於是想請 shunxing (大) 幫忙是否可以修看看 ? 維修完成亦無條件給 shunxing (大) 發維修文順便賺賺奶粉錢 !

開機零組件先組立起來準備測試
主機板的名稱 K8VM800M Log
未送電前
送電後
內建顯示出現黃底字干擾現象
內建顯示出現黃底字+黃條紋現象
嚴重些連白色底字都會失真消失
黃底字+黃條紋現象更嚴重了
怪事出現!影像又正常了!
失真的能源之星Log圖案
每次開機必出現的黃底字又出現干擾了
左下方黃底字干擾近照

測試零組件如下 :

1. 七盟 300W BKV Power
2. 256MB DDR400 記憶體 X 1
3. 處理器 AMD Sempron 3000+
4. 主機板 技嘉 K8VM800M

各組件已反覆交互測試確定是 K8VM800 主機板的問題 !

网友:
HELLSING大您好,也就是說,每次開機必定會有這樣的狀況,然後一段時間「熱機」之後,狀況便消除了。

之前同學曾經遇過這樣的問題,那次的排除動作是換記憶體完成,並非像您這樣,故可言,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處理動作,除非拆下重新植球,不然問題還是有可能會出現。

其實自己也可以處理,有沒有效,小弟我不敢保證,或許也算是無稽之談吧!有瓦數較高的吹風機,溫度能達到一定程度,可拆下北橋散熱片,然後用吹風機上下吹撫加熱,吹一段時間之後,看看能否改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s10274chen (大) 您好 !

現在有一想法 : 先換一條新的 Apacer 512MB DDR400 再確認 !

  再不行可能剩 2 種途徑
(1) 自己忍痛買隻熱風槍 + 免洗助焊劑 + 10元硬幣壓焊
(2) 請 shunxing (大) 幫忙 。

网友:
有時候版子洗一洗就能解決
說不定只是北橋顯示部分卡了灰塵吸了水分
如果是記憶體應該開機花屏沒多久就會當機才對
買一瓶磁頭清潔劑噴一噴BGA底下洗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或許換條記憶體就能解決囉!不過看起來不太像是記憶體的問題...............這北橋相對蠻燙的,威盛的K7、K8,甚至P4用的,有內顯,那種高溫,真的很擔心不知道哪天會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實北橋可加掛 4X4 小風扇來幫助散熱 !
明天找時間換新記憶體試看看 , 再不行真的就要用方案 (1) 來修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實這塊板還有一個不太正常的現象 , 《 Power ON/OFF 失效 ! 》只要 300W POWER 的開關一開 , 不用短路主機板上的 PS-ON  , 它就會自動開機了 !   , 難道南橋晶片的開機電路也出包了 ?

网友:
這片是 通病囉 ~ 北橋 空焊 ~...以前送修過技嘉一次 ~畫面 會很白 ~..
有時正常 ~有時破圖 ~

网友:
ㄟ~~~我現在才看到.........
我太混了......不知道你有問我~~哈哈~~~
這情況~~~~先換一支記憶體看看~~~
不行~~就真的北橋要加焊了.....
不過看情況...記憶體問題比較大...
尤其是....記憶體插槽~~~請用小一字下去磨一下吧....

网友:
h大,我也想知道後續狀況如何 ?
waiting !

楼主:
回复 网友E:

shunxing (大)
經過昨日更換全新  Apacer 512MB DDR400 後 , 破圖現象已消失 ! 將主機版開機測試整個晚上都正常了 !  s10274chen (大)  跟您說的結果是一樣的情況 , 看來那一條 256MB DDR400 記憶體是有問題的 !

robert93 (大)
後續結果如同上述所說 , 換一條記憶體就解決了 !

网友:
真的是記憶體的問題啊!問題終於排除囉!

楼主:
shunxing (大)  ;  carzy1kimo (大) ; s10274chen (大)
雖此板換記憶體解決了破圖現象 , 但它 不用短路主機板上的 PS-ON 端子  , 它就會自動開機的現象依舊會發生 , 只要 POWER 的開關打開 , 它就會自己開機了 ! 下一個檢修重點可能是南橋晶片附近的開機電路 , 上次 Wish (大) 有一篇文說過開機電路的原理+圖說 , 會不會是開機電路的電晶體一直保持可導通所導致 ?

网友:
這種內建顯示卡都是吃記憶體來顯示畫面,之前幫客人處理很多台都是記憶體出問題,才出現這個畫面,如果真的連畫面都沒有的話,可能是主機板真的有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上面各位大大講的,內顯會破圖大都是記憶體所造成的。

會自動開機...如果按關機後會關掉嗎?還是又會自動重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阿水(大)
明天上班時再試看看 !
如果 PS-ON 沒作用依然會開機該怎辦呢 ? 難道要改線路 ? 控制開機機制 ?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還是先看一下BIOS的設定,看電源管理設定有沒有問題。

阿水大的用意,是要看開機電路有沒有動作。按關機,如果關不起來,開機電路損毀。
開機電路,直接是由IO,和外部的開關晶體組成,若檢查電晶體沒壞,大概就剩IO。

小弟我有一片845的板子,也有這樣的狀況,但能夠正確關機,也就不去理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水(大)
明天上班時再試看看 !
如果 PS-ON 沒作用依然會開機該怎辦呢 ? 難道要改線路 ? 控制開機機制 ?

那功能要去BIOS關閉.....那是斷電復歸功能

http://download.gigabyte.cn/File ... l_k8vm800m_2x_c.pdf
第36頁....AC BACK 功能有3個功能設定...把它設定成斷電候為關機狀態即可

网友I:
唉!試了一下,原來是BIOS預設的模式不同。
那塊板子,在沒有裝電池的情形下,斷電之後,會有AC-back。
但有裝電池,就沒有自動上電的情形了,維持在soft-off。

楼主:
引用 网友I:
唉!試了一下,原來是BIOS預設的模式不同。
那塊板子,在沒有裝電池的情形下,斷電之後,會有AC-back。
但有裝電池,就沒有自動上電的情形了,維持在soft-off。 ...

昨天測試時如 s10274chen (大) 與 shunxing (大)所說來做 , 將舊鈕扣電池卸下再裝上新電池 , 滑鼠與鍵盤接上 , 就正常了 !  現在打開 POWER O-1 電源開關 , 已經不會自動開機了 ! 感謝 s10274chen (大) 與 shunxing (大) 的熱情解說奧援 , 接下來就是系統零組件全裝上進行裸測了 !

网友:
小弟是新人!!來看到這篇文章...這種有內顯的主機板出問題的現象還蠻常遇到的!!有的真的是換記憶體就OK了!!但是我並不知道可以是北橋BGA空焊....下次有遇到來試試大大說的吹風機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