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sbon DV-3 DVD影音光碟機(求救,接下來?)

楼主(2010-08-14):
這台是前女友說沒有聲音,想說拿給我試看看!我便接了我家的紅白黃AV,真的沒出聲,再接回我的,有出聲。確定是它的有問題
以下是這台

拆開後,如下,看一看應該只有紅色框處是有問題的地方

因為看了一下,上面的電路板與下面的電路板連接線,應該聲音LR是這片電路板有問題

最後把這片拆下來測量,紅色處是聲音的輸出,黃色、藍色、圓黃處是為了與下面對照用的

圓黃處的大電容拆下來測都與正常值少二百多左右,也不知算不算在允許在範圍內,電阻阻值也正常

接下來來看它的背面電路

再近一點

R與L聲道,線路是接到電阻藍色處,接著再接到黃色電容處,接著就連到粉紅色PT2314
以下是它的電路圖

有個問題想問高手們,我在猜是不是這個AUDIO晶片有問題呢?

正面電路板上,紅色框處的旁邊有個MPGE POWER 六個洞處,分別為-12V 12V GND GND 5V 5V
我可以接線,然後給它一個電壓 去量電路的元件電壓是不是正常的,這樣接行嗎?會不會給電壓會炸掉!
求求高手囉,這台我想修好它,前女友的!

网友:
看了一下  應該是內建擴大機的dvd撥放器  pt  那棵應該是音控ic
有兩棵有散熱片的是功率ic  這兩棵也可能有問題
先量一下pt  及功率ic  供電是不是正常

网友:
先看看黃框的交漣電容看有沒有失效呢?

楼主:
M大有沒有辦法在獨立一片的情況下供電呢?

S大電容容值量過了 容值正常

网友:
獨立供電也可以。
PT2314暫時先當它是好的,檢查輸入的交漣電容有沒有異狀囉!再決定看看查工作條件。

网友:
DVD-ROM底下那片解碼板找出聲音部份的電容檢查看看

网友:
看了dv3 詳細介紹    會不會是輸出選擇到了AC 3  輸出阿
類比輸出 端  應該沒聲音       在目錄看看有沒有正確選擇聲音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