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西屋電視盒故障電容不知型號

楼主(2010-08-14):
版大不知道我貼這版區對不對.若貼錯區抱歉
各位大大,請幫幫小弟
小弟的西屋32"液晶電視有影無聲.
拆了電視盒發現有一個電容爆漿,
焊下電容後拿到材料行連老闆也不知型號,
不知各位大大有誰清楚或有什麼替代品
此顆電容旁都沒字,只有上面印有RCHO-1022D8 YS
修正~那顆是電感才對
電容位置

网友:
如果是TUNER聲音用的....只要誤差不大應該都不會有事
找22uF/16V電解電容代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顆可能是 330uH電感,不是電容。 http://support.gateway.com/s/Manuals/HomeTheater/GTW-P50M503.pdf 這文件中零件表也用此顆,可用  1022D8 搜索全文就可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的告知..
應該是電感才對.而且型號和你的資料是一樣的.
感恩大大的幫忙!
還有一件事..電感在焊上時.有方向性嗎= = ..怕焊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電感無方向性。還有提示一下,電解電容一般都有菊花在尾端,但你拍的照片沒有,所以先推測是功率電感。
網拍這應可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30432157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大大的告知.
今天還在苦腦..跑了高雄最大間的材料行即然都沒在賣330UH.
問了3間也都沒人在賣,還好現在告知何處有賣.太感謝了

网友:
有影無聲我是懷疑是那顆電感造成?
問題通常在AD板上音效電路上
電感除了漆包線破皮短路是不太可能壞
方向應該不太對吧
A/V端子輸入有沒有聲音輸出可先判斷
如果也沒聲音就不是電視盒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告知
= = 我也不太清楚哪出問題..
只好先從電視盒先解決若不行再深入.
對電路維修還不是很熟
想請問大大,電感330uH又有分安培太小.我該怎麼選購
會有影響嗎..頭痛>"<

网友:
回复 网友F:

電感上會標 331 就是 33 * 10^1 = 330uH  這顆很常用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影無聲問題,請告知照片中那顆大型IC編號,這樣我才能查一下相關訊息來推測問題點。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個IC是TOSHIBA TA8851CN
我的液晶機型是WT-L3217IS(W),
若電視盒沒問題要朝AD板方向的話,
該怎麼著手

网友:
有影無聲???如過經過視訊盒都這樣~~~~
請改用VGA輸入的試試看~~如果連VGA輸入的旁邊音源輸入也沒有聲音出來
這樣問題就很明顯了...聲音IC故障~~

楼主:
全試了..都無效,應該是聲音IC故障了.
我該如何著手?

网友(2011-09-03):
圖片消失請補圖!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