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液晶電視電視盒的電容規格?

楼主(2010-08-15):
各位大大,請幫幫小弟
小弟的西屋32"液晶電視有影無聲.
拆了電視盒發現有一個電容爆漿,
焊下電容後拿到材料行連老闆也不知型號,
不知各位大大有誰清楚或有什麼替代品
此顆電容旁都沒字,只有上面印有RCHO-1022D8 YS
電容位置

网友:
你說的這棵(LT2)是電感不是電容 (CT11) 1000U/1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告知.
因為對電子零件不是很熟.對維修又有很大興趣^^"
自己還要多加努力...感恩喔
................
大大那我用330UH這顆電感可行嗎.有人告知我要用這顆
在焊時要注意方向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告知.
因為對電子零件不是很熟.對維修又有很大興趣^^"
自己還要多加努力...感恩喔
................
大大那我用330UH這顆電感可行嗎.有人告知我要用這顆
在焊時要注意方向性嗎.. ...

電感是沒有極性之分的!!!

网友:
不過電感會壞的機率也很少,

先量看看有沒有開路,

置於沒聲音的話,先看喇叭有沒有壞吧!

都沒壞的話要花大錢了

那種機型AD板很會壞...

不然再檢查一下設定有沒有關掉喇叭之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