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華碩P5P800,顯卡插糟不能用,另外,再加假負載的疑問

楼主(2010-08-15):
之前潛水很久,終於一下子買了熱風槍'電錶'假負載,這次遇到不少問題,希望各位前輩高手,能指點一二,謝謝

就是這塊元凶,之前還可以開機,可是就不行了,開機沒畫面,除錯卡是D0,但把卡移除之後,再即使沒有顯卡,也可以 ...

就是這塊元凶,之前還可以開機,可是就不行了,開機沒畫面,除錯卡是D0,但把卡移除之後,再即使沒有顯卡,也可以 ...

這古董卡沒想到有出土的一天,是良品,可以讓我這主機板開機

這古董卡沒想到有出土的一天,是良品,可以讓我這主機板開機

其他顯卡就開不了機,這塊確定為良品,因為其他主機皮可使用

其他顯卡就開不了機,這塊確定為良品,因為其他主機皮可使用

根據之前潛水中,可能是MOS出了問題

根據之前潛水中,可能是MOS出了問題

我很貪心的也問了假負載的問題

我很貪心的也問了假負載的問題

請問牠的功能為何?

請問牠的功能為何?

我發現,他沒有方向性,都可以插,但是有一邊的插法,會沒有電壓出現,是真的嗎? ...

我發現,他沒有方向性,都可以插,但是有一邊的插法,會沒有電壓出現,是真的嗎? ...

楼主:
我又量MOS的電壓,希望方向沒錯,謝謝

我量了一下MOS的電壓,BIOS在之中也可以調,但是調完就是不能開機,所以才想到MOS,不知方向是否正確? ...

我量了一下MOS的電壓,BIOS在之中也可以調,但是調完就是不能開機,所以才想到MOS,不知方向是否正確? ...

网友:
空載量電壓不準,要上真正負載上去才準。
MOS變色,先殺掉囉!那張Geforce2,因為使用的是3.3V供電,同時也算是輕負載,故能開機。
其他那幾張,都有吃1.5V,重負載,MOS不良或電容老化,會把電壓扯下來。

那張假負載,是給您量data bus、address bus對地阻值,或是供電、控制線的電壓。

楼主:
請問S大的意思是:
空載量電壓不準,要上真正負載上去才準
要上全套的嗎?CPU'及RAM?
三個MOS都要換,以及附近的電容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問題看起來是在AGP,所以上看看AGP顯卡囉!
量到1.5V的那顆MOS是重點,上負載之後,看電壓會不會被扯掉。
確定看看哪個有問題再換囉!

楼主:
報告S大:
上完還是1.5V,那有可能是電容的問題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雖說電壓沒被扯掉,運作時,MOS會不會高溫呢?看銅箔變色了。
如果想換,可以順便換看看囉!因為那邊,長期下來一定老化很快。

网友:
不過他圖中最左邊那顆2個點都3.4V是不是有點怪?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電壓雖怪,但暫時先認定是好的。
不知道它是哪裡的供電,只能請roserainbow大他處理完之後,如果還有問題,嘗試來看看那顆吧!

楼主:
我先買MOS,然後再量一下電容,有問題,再和各位前輩報告,謝謝
換mos時,熱風槍的溫度用300度可以嗎?

楼主:
我發現我的主板MOS的型號是APM2014N GGA07
可否用:APM2014N TO-252來替換呢?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模一樣的MOS。

楼主:
^^,謝謝S大,可是型號前面一樣,但後面不一樣呀,為何可以說一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TO-252是封裝形式。
您抄起來的GGA07,這是批號。
只管前面的型號就行囉。

网友:
剛剛才修了一片P5P800,目視DIMM1插槽2處燒黑,幸未造成北橋異常!!!
開機show"00",reset長亮,量了南、北橋及記憶體電壓,發現只有北橋1.2v電壓不見,
更換PQ81(AP9452GG SOT-89)之後,1.2v就出現了,開機ok!!!

稍為比對"roserainbow"附圖所示mos管GDS各腳電壓,大致與我板上電壓相符!!!
所以可能是別處異常~~~

72.7 KB, 下載次數: 88

楼主:
P大,來的太慢了,我料都買好了,但是我還沒動手,
嗯,那我再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