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Mac G4 Quicksilver 電源維修(求助)

楼主(2010-08-15):
本來己經OK了,卻又燒了,先說明一下過程,先來張廠牌和規格,康舒代工的,早期Mac顯卡有ADC輸出埠,會有25V的輸出給螢幕使用

它的紫線是無電源輸出(為何不講+5v, 因為它的紫線有25V),所以從高壓著手
http://lh6.ggpht.com/_DqUdCZGGjHo/TGbZeg5NY7I/AAAAAAAAAK8/gkBJlOsotlI/001.JPG http://lh3.ggpht.com/_DqUdCZGGjHo/TGbdPAv8QlI/AAAAAAAAAL8/ZHblJPSzzhQ/Quicksilver.jpg

外觀都正常

右上角是AC電源輸入,有保險絲、電感、橋式整流等,下面是電源管理

兩顆都是 TOSHIBA 的mos,右邊是因為電感高溫過的痕跡

右邊有明顯的痕跡,測量後兩腳呈現短路導通、10A防爆保險絲也有燒掉

SK2611拍賣$25加運費$35=$50,因為急著處理,所以就先到電子街買了 $80

兩顆高壓電容也拆下來量,藍寶石 200V 820uf,兩顆量起來都約 750uf,己低於標示,想說相差不多,還可用吧?所以沒換

燒掉的 SK2611 的下方PCB板有明顯的高溫燒焦

換好 SK2611 後,忘了量週圍組件就回焊,結果造成 紫線出現 25V電壓,綠線同ATX Power on有 4.8V,短路 綠線 卻無法啟動,
再次焊下跑一下電路

回到上面,夾在中間

短路了,從廢板找到同樣編號的換上

最後回焊,短路綠線 啟動了!各電壓都有輸出,此時........

在啟動後四、五秒,開始持續出現斯斯斯的聲音,不知道是MOS管、電感或高壓電容發出來的,接著幾秒後斷電,冒出臭味,高壓鋁片異常高溫

拆開後測量,一樣 SK2611、 二極體燒了,SK2611 是 900V 9A ,卻過沒幾秒就燒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那個斯斯斯的聲音不知道是哪個元件發出,
高壓電容?電感?請各位大大幫幫我吧!

楼主:
請問在板子上有一種綠色看起來像2W電阻,有的是四環、有的五環,四環有阻值,五環(中間第3環都是銀色)的則是短路的狀態會導通,是保險式的電阻嗎?

网友:
我只看過下面這一種的給你參考看看,並非是環碼而是直接打上阻值的,
手邊的power裡大都是0.22Ω的比較多。

http://www.icshop.com.tw/modules ... id/2065//4a-20m/m--電阻式保險絲.html/Prosid/d25077838612c61366e4c2439e107b2b

楼主:
dark 大你好,我是指紅框內這種,網路上查是精密電阻,拆下來打歐姆才 0.2x,短路的話是0.1x才差一點點,用二極檔去量是通的,搞不清它的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路設計中,有人會以低阻值電阻當小型保險絲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顆電阻是"金屬氧化皮膜電阻"
它的作用要看使用的地方
在這個電路上,極可能是串接在功率晶體E極
再連接到高壓的GND,作為過電流偵測

网友B:
若是初期啟動正常,後續有斯斯聲便掛蛋的,有比較大的機率在於PWM電路及功率級一次側電路周邊元件上。
(PWM電路的任務週期超出MOSFET的安全工作區或是PWM電路驅動MOSFET信號異常)

楼主:
哇~看到狼大回覆了,先謝謝你的回答,請問 PWM電路及功率級一次側電路周邊元件上 大概是在哪邊呢?我己經拆下十幾個元件,
紅框有兩顆 10Ω 的電阻阻值正常,可是打二極檔會通發出蜂鳴(會不會己經不良),藍框的電容100uf 25v 剩下 30.x uf 其於都正常
還有就是斯斯斯的聲音會不會是 K2611 發出來的?因為在超過它負苛燒掉後,鋁片異常的熱,我放在桌上就能感覺熱氣衝上來
手放在鋁片上方二、三公分相當熱,感覺那麼熱是 K2611 燒掉前造成的,我上拍賣備好十顆了 等到貨再來處理

是這片 PWM Controller 嗎?會是它的問題!?上面有兩片配罝差不多,中間都是UC3842A,第一片是通到 2sk2611,第二片是通到 2sk2765 連接

楼主:
雄大,真是厲害,你說的沒錯,從E極出來經過藍框那顆金屬氧化皮膜電阻,再連到PWM控制做電流偵測

网友:
電阻值只要不要與標示差太多就正常。
容值已經異常的電容要更新,以免造成電路異常。
PWM電路就是兩片電路子板,可以測看看兩塊上元件數值是否有明顯異常之處,必要時進行上方元件補焊。

楼主:
紅框兩顆一樣大小且較扁,下面那顆有點變色,拆下來量只有 1.x nF ,左邊那顆有 10.x nF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兩顆貼片沒有異常。

UC3842量一下各腳的對地阻值,看有沒有異常囉!

原先燒壞的二極體,可以看看線路是不是跑到這兩塊小板,會有一些頭緒喔!

楼主:
CHEN大,請問 UC3842A 好像二、三家都有這個型號~~我這片是 LMI 的?或是 UTC?還是都一樣呢?

网友:
基本上只要型號相同,不管是哪個廠家做的都差不多。

楼主:
感謝狼大,我有先上網查datasheet,確實都是差不多的東西!謝謝

SK2611通過燒掉的二極體,經過PWM CTRL上的一顆 10Ω貼片電阻 後就直通 UC3842A 的第六腳,第六腳是 OUTPUT

我有拆下兩塊PWM CTRL 的 UC3842A 來做比較測量,有發現兩顆同樣的腳位,阻值相差好幾萬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來問題應該找到了。
看來是被打穿了,不是短路,而是斷路。
同一系列IC,會有不同廠家製造相容產品,不用太擔心。

楼主:
感謝 chen大學弟,我己經上網買了兩顆,
現在突然來個問題了@@~~PWM CTRL 上面的 10nf 的SMD電容的邊邊被夾破了~~左邊那顆~
而且去電子街找 0.01uf 的都小小一顆約 1mm,不像原有 0.01uf 長度約 4mm 外形扁平
會不會是高壓積層電容? 500v 0.01uf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08950893
請問各位前輩該如何判斷呢?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判斷耶!........不過可以量那邊的電壓,來決定到底是高壓還是低壓。

楼主:
嗯!!!!!!!我就把全部元件回焊後插上電源線後測量一下~~3842還沒到 ~~就差它了

楼主:
接上電源後 PWM CTRL 上面各個接點都是 -150V 耶?怎麼一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黑棒的接地在哪裡呢?
怎麼量到都-150V,很誇張哩!

楼主:
~~真是sorry 接地接錯了~~~我接到殼上面了~~
我現在直接接在 24pin 黑線去量破損 0.01uf 電容位置的兩腳都是 DC  -1.5xx V
不過其他的接點都是 -1.2V 左右,還是 power on 才能量到正確的電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要power on才能知道那邊的電壓,在power on之後的變化。

送電之前,還要仔細檢查過一遍喔!

楼主:
今天直接冒了個險,上拍賣賣家都二、三天才確認寄出,乾脆去電子街買了SG3842 這顆
也是DC電源控制,DATASHEET 也差不多,買了兩顆將兩片PWM CTRL上面的 UC3842A 換掉,
現在 POWER ON 不敢太久@@~擔心突然又燒了(雖然K2611買了十顆)~~POWER ON之後量 PWM CTRL 上面的電源,
有的是負、有的是正,大小都不一樣~~

楼主:
發生悲劇了

在量 3842 的腳位時滑掉造成短路~~~大爆炸~~ ~~~嚇一大跳~~~又燒掉原有的元件了~~
3842、sk2611、18v二極體、保險絲~~~唉~~~多了一個元件~~我之前問的綠色五環1W電阻(紅紅銀黑金)~~燒了~~黑了又破了一個大洞~~找得到替代的嗎
一面看似正常

另一面

聽雄爸說這顆是過電流偵測,它應該算是精密型的吧?因為有五環,要找什麼樣的替代品呢?

燒掉的位置、旁邊有一顆和高壓電容並聯的突波吸收器、和一顆電阻被燻黑了
拆下來看並沒有損壞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若是初期啟動正常,後續有斯斯聲便掛蛋的,有比較大的機率在於PWM電路及功率級一次側電路周邊元件上。
(PWM電路的任務週期超出MOSFET的安全工作區或是PWM電路驅動MOSFET信號異常) ...

借版面問一下 手上有一顆 EMACS G1-400W 的情形跟開版的大大相當類似,是兩顆MOSFET 2SK2611 掛點不過保險絲沒燒,不過找了一次側跟PWM電路所有的電晶體、二極體、電容卻都沒有發現異常,請問這有可能是PWM上的IC(ML4824CP-1)故障信號異常導致兩顆2SK2611掛點嗎?還是有其他原因會只燒這兩顆呢?

楼主:
我本來是快完修了,結果手滑~~~就火光四射
應該是說 PWM CTRL驅動訊號異常造成 MOSFET 工作異常爆掉吧~~就先拆下來量阻值了吧
我是 POWER ON 之後要量 3842 的時候滑掉造成短路

元件都要拆下來量比較準確,延著SK2611電路的二極體也要拆下來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借版面問一下 手上有一顆 EMACS G1-400W 的情形跟開版的大大相當類似,是兩顆MOSFET 2SK2611 掛點不過保險絲沒燒,不過找了一次側跟PWM電路所有的電晶體、二極體、電容卻都沒有發現異常,請問這有可能是PWM上的IC(ML48 ...

要先看是怎樣掛點的,若是未燒保險較傾向過熱或是過載,若是燒保險則傾向是短路或是控制信號異常。
EMACS G1-400W(HG2-6400P)屬於單晶順向式,兩顆晶體是並聯使用,所以當一顆故障時會拖另一顆下水。

网友:
活電測量時一定要特別小心,除了避免觸電外也要防止短路。
要測量一次側的相關電壓時,電表負極必須要搭在高壓直流匯流排的負極,才可量出正確的電壓。
這類作為電流偵測的電阻,會多繞一圈保險,供過電流時燒壞。

楼主:
請問狼大,我要找什麼代替呢?

网友:
若是已知阻值,就使用正確的電阻先下去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