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電源供應器的疑問

楼主(2010-08-15):
最近在修POWER,好像一直碰到硬的。
從以前到現在,修POWER還沒修到換TL494就修好的。(還買了七、八顆,本來以為這個很容易壞的n_015| )

電源供應器左修右修的,困難的還沒有修好過。

這次是沒有P.G(5VSB, PW-ON都有)

看到版上說,量494的第3腳、4腳、14腳。
4腳、14腳都有近5V,第3腳則不管PW-ON有沒有接低電位,都一樣沒有輸出高電位。
後來想,換換看好了。換上一個,情況也沒變。應該494是好的吧!

這顆POWER另一個IC是用PS222.
量第一腳,沒有高電位。。。。。

1.到底接下去要往那裡下手呢??
2.如果電源供應器是3.3,5,12V壞掉導致P.G不啟動(我不知道會不會這樣),那要怎麼樣去查「3.3,5,12V的症狀」呢?
(因為根本沒有電!?怎麼量?)

133.37 KB, 下載次數: 52

142.71 KB, 下載次數: 52

网友:
如果是P.G.問題,應瞬間有電又停電的現像吧!
如果494 更換仍有問題,是否有檢查494各相關的輸入腳?

楼主:
===========================================================
1.檢查TL494-4腳在PS-ON信號為低電平時是否變為低電平,若無變化,是PS-ON處理電路故障;有變化,再檢查8 、11腳有無脈衝輸出,若無則TL494損壞。

2.TL494的14腳輸出基準+5V(VREF),提供給保護電路、P.G產生電路和PS-ON處理電路,作為這些電路的工作電壓。

3.電源的P.G(也稱PW-OK),PW-OK是主板檢修電源好壞的輸出信號。當ATX電源開啟主變換電路工作,TL494的3腳維持較高電平
===========================================================

以上是看資料來的。前面1、2都量過,正常。

維有第三腳沒有在PS-ON接地時產生高電平訊號。
(維修新手還有很多不懂,邊學邊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