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MPAQ FP7317角落白點隨開機時間越來越多(剛開機沒有)

楼主(2010-08-15):
兩台COMPAQ FP7317背光不亮,拆開看到P+I板電容凸起,修好後發現,
其中一台下邊兩角落會出現亮點,剛開機螢幕都正常,不到5秒開始出現白點,會隨著時間越來越多,
交叉測試發現應該是面板問題,想請教是否可以指導檢修方向.

网友:
是面板問題,benq 代工的, 某一時期的面板都有此現像.

网友:
我也有一台這樣,目前是丟在一邊

网友A:
角落這個喔  液晶晶體老化...如果是  全面都會  單一顏色點的畫  ad板不良店容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落這個喔  液晶晶體老化...如果是  全面都會  單一顏色點的畫  ad板不良店容居多

剛開機整塊面板都是好的,全黑,不到五秒,點點開始如雨後春筍的一直冒出來,
的確是把另一台良品的AD版換過來交叉測試過,狀況一樣,所以覺得可能是T-CON,
但實在摸不著檢修方向,看樣子又要用老招了,地毯式檢查....

网友B:
這屬於液晶體老化問題,一般無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屬於液晶體老化問題,一般無法處理。

恩,既然狼大都這麼說了,那我就收工別在手癢下去,
本來還想要試試看把AU30707吹下來換換看.:)

网友B:
其實使用在不常常觀看的用途(例如監控等)仍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使用在不常常觀看的用途(例如監控等)仍是可以的。

是啊,剛剛就這麼想,這等賣相不佳,八成賣不掉,反正一堆白點也是左下右下兩側,
留下來當測試機算了,不過COMPAQ好大一台,真是佔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