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板 功率問題

楼主(2010-08-15):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擁有太陽能板但不知道他是哪一種類的太陽能板 這塊太陽能板的長寬是 40cmX40cm 輸出電壓大概5v 我總共有4塊這種大小的太陽能板 想請問一下他單片大概多少瓦?4片的話又對多少瓦?
下面這網址是他的正面照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650829397&p=1
這個是背面照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650829396&p=0
我想要問一下這種太陽能板正面碰到水會出問題(導電問題嘛)

謝謝幫忙  註明 這太陽能板很薄 且說明一下這些太陽能板沒有說明書 是從學校學長 那裏傳下來 做研究用的 好像放一陣子了 所以不知道多少瓦數 ?  不知道該怎麼測量 出正確的瓦數

网友:
太陽能板能不能淋雨,要看喔!大大您那種的可能不行。
看起來也是多晶矽太陽能板。(砷化鎵的很貴)
瓦數要測過才能知道,不然僅能就規格書去看。

這是我家屋頂,老爸安裝的太陽能模組板,好像花了好幾張小朋友。這是12V的,瓦數我不知道。

网友:
S大 請問安裝的家用太陽能模組板有何用途?
賣電給台電?遮陽?

网友:
你這只是花了幾張小朋友嗎?我很懷疑是大量出走而不是單獨逃家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挖勒ㄟ~~~這麼大塊~~~最好只是幾張小朋友拉...該不會是面額2千的???
這一大片至少也要2萬起跳......而且12V???這一片頂多只有1A至3A之間的電流吧....
你要用來做什麼???電池充電???還是拿來點LED照明用???那你家會超省電的~~
然後~~~工廠一樣耗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勒ㄟ~~~這麼大塊~~~最好只是幾張小朋友拉...該不會是面額2千的???
這一大片至少也要2萬起跳......而且12V???這一片頂多只有1A至3A之間的電流吧....
你要用來做什麼???電池充電???還是拿來點LED照明用???那你家會超 ...

唔.....你回這個會讓我想到"空想科學讀本"裡面的橋段啦
有了它.....就不用擔心晚上上廁所突然停電啦!!!

网友:
印象中是好幾張小朋友出走(若要知道詳細,要問老爸了),是直接向模組廠買的,可能是因為這樣才比較便宜吧!...........電力蠻強的,老爸買了兩片,另一片沒有安裝,平常是帶到山上練功,聽音響用的。

這片安裝在頂樓,是有把電力儲存在電池裡面,主要是供給電力給客廳的4顆直流省電燈泡去用(客廳照明就靠這四顆,然後再配幾盞吃市電的崁燈),習慣是晚上6點點燈,到晚上11點多關燈,電力充足。
因為只有客廳照明使用,所以就沒有使用換流器並到市電的動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不要試試用它來玩電腦,看能玩多久?
要是可以玩個六小時,那我可以考慮一下也來玩兩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大概不到半小時吧!...............呵呵!

白天邊充電邊用,可能性比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不到半小時吧!...............呵呵!

白天邊充電邊用,可能性比較高。

試看看,試看看,看一下電池的充電程度,以及它的電容量。
如果客廳的燈可以點五個小時,那電量應該不少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F:

問了老爸,更清楚了.....燈泡數量我記錯了,是三盞,9W 2U燈管。

他說太陽能板是50W的,一片9千多;除了太陽能板,後續還買了電池、控制器,這些錢也不少小朋友,就記不清了。
點燈時間,是控制器設定的,從6點到11點(但這是最佳充電充飽,如果在其他季節或是天氣影響,電池沒有充飽,控制器會避免過放,有時候還不到11點就關了),還有電池的蓄電力,是我們使用過後發現最大的問題,電池很貴,老爸自從上次電池又壞了,已經把電路先斷掉了,現在客廳照明就沒有用這太陽能,一直想找看看有哪種電池能克服這樣的問題。

假設計算一下(那台控制器能夠穩壓):
9W x 3盞 x 5小時 = 135W
電壓12V,總電流 = 135  / 12 = 11.25A
平均放電: 11.25 / 5 = 2.25A

所以,有電池陣列是很重要的,那時候老爸是準備兩顆電池,好像是特規電池。

网友:
終於想到了!
太陽能電力供應,適合用在無電力供應地區如山上......
比燃油發電機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說的,要玩綠能,你不把氫電池搞定,你說一堆都是在裝肖維啦。

為什麼?鉛電池是一種損耗很大的電池。不管是功率上的損耗,還是它本身壽命上的損耗。可是如果你發的電可以直接去電解水,再把這個氫氧送入氫電池做循環。
我是沒有這方面的功率損耗的數據,但是這個電池似乎壽命比鉛電池還要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真的是如此,充電越充越糟糕,家裡那台電動摩托車也這樣,蓄電力越來越差。(也是鉛酸)

网友:
現在太陽能以及電動交通工具最大的問題都在電池上面吧
先不論建置太陽能板的費用有多少.光是看到電池耗損就讓人心冷掉了
除非是能和電力公司並聯.將白天的電力貴貴的賣給電力公司 .晚上再由電力公司供電
這樣可以避免高貴的電池在家裡耗損.也才是家庭太陽能發電的最好出路
但是目前的法規 .....算了吧

只能說目前太陽能運作最成功的範例是 - 太陽能熱水器

网友:
所以前幾天我在聊天室有提到[熱電轉換]是未來真的潔淨能源的進化版
[熱能]是現在很普遍材料...能保溫儲存
而[光能]則不可....目前
太陽能發電一定要在有陽光時才行...陰雨天就完蛋
所以太陽能即使不在陰雨天...夜間就沒用武之地
未來太陽能只適合在更高階的地球外軌道發電...成本太高
地表上未來趨勢應該是推動熱電轉換
目前發電廠都是[熱]轉[蒸氣動能]再去推動發電機(地熱發電也一樣)
能量只要轉換一階損耗就很大....沒效率
全球隱性發電材料其實都有在研發熱電轉換...清大材料所 有看到在做
只是目前跟早期太陽能發電一樣卡在瓶頸....發電效率只有個位數%數
等材料突破吧
吸熱發電最大好處應該還一個副產品.....降低溫室效應
了解冷氣機原理的應該都懂
能量都是循環性轉換
燃油.熱核發電都是排熱.....轉換效率可能只有30~40%(假設)
如果有熱電轉換儲能在尖峰時間在輔助發電
發電廠應該不用再蓋
水力發電[長江3峽]那種就不需要存在來影響生態
儲熱系統又不像化學反應的電瓶有衰退問題...優點很多
借版討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