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19吋 關機後 背光繼續亮... [已完修]

楼主(2010-08-16):
▲電源關閉背光一樣繼續亮...

▲拆開後的樣子,肉眼觀察電容無爆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背面

▲訊號板

小弟由於是第一次動手修液晶
原本以為這台 背光無法斷電只是很簡單電容壞掉而已
沒想到拆開看電容一切正常
因為我還是學生! 手頭蠻緊的,可以修救修!
上來求救,可否請大大幫忙指點一下,該如何動手和哪部分最可能會有問題,謝謝大家!
------------------------------------------------------------------------------------------------------------------
於08/23已完修! 感謝各位大大們的幫忙! 讓小弟我學到如何測量MOS 和 電表使用...

网友:
我沒修過.怕誤導..........有請狼大.....拜請狼大....

网友:
背光高壓電路背面兩顆SO-8的MOSFET檢查一下(在D101、D102旁邊的八支腳元件),另外檢查AD送給P+I的點燈信號關機/無信號後是否降至低電位。

网友:
加一條【帶開關】的延長線。。。
然後用【這個開關】把【螢幕電源關掉】^-^

楼主:
我把 疑似大大說的東西放大
能請大大在幫忙看一下嗎?

▲請問這是大大說的八隻腳的東西嗎? 可以在請問一下要怎麼測量嗎?

再請問一下
關於D102 和 D101部分,想請問一下這個和一般防逆偏二極體是一樣的嗎?
小弟我用指針電錶去測量,不關紅黑棒放哪一側 2顆都是一樣導通狀態. 這正常嗎?

网友A:
要在關電下量,測量方式請搜尋MOSFET測量法的文章,若是確認D/S雙向均導通則表示該MOSFET控制功能已失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 疑似大大說的東西放大
能請大大在幫忙看一下嗎?

▲請問這是大大說的八隻腳的東西嗎? 可以在 ...

疑似有問題之原件請拆下量測比較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關電下量,測量方式請搜尋MOSFET測量法的文章,若是確認D/S雙向均導通則表示該MOSFET控制功能已失效。

請問依下大大所說的是照片中圈起來的這顆? 他是MOSFET??  一般不是3個腳? 怎麼會有8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似有問題之原件請拆下量測比較準確!!!~~~

請問一下大大,這個用60W銲槍可以拆下來?

网友:
可以先取一边在下一边

网友C:
可用撥皮後的單心線圈起來再加錫取下

网友D:
BE4625在Google上找不到DATA  焊下來量量是否為P CH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4625在Google上找不到DATA  焊下來量量是否為P CH  MOSFET?

的確! 小弟就是發現BE4625 在 DATASHEET 裡面找不到,所以才會一直問郎大那顆也是MOSFET??  懷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撥皮後的單心線圈起來再加錫取下

大大您所說的是,利用單芯線 把IC繞起來! 然後再用焊錫在每隻腳上面沾一點,利用單芯線把被圈起來的每隻腳加熱! 然後拔起! 是這樣的意思嘛?

网友A:
型號應是AO4411,是一顆P通道MOSFET。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0/AOSMD/AO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號應是AO4411,是一顆P通道MOSFET。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0/AOSMD/AO4411.html

▲先補上Data 方便大大看

大大您好:
小弟有用數位電表二極體檔量過....
G-S 出現 0.7XX左右
G-D 出現 1.050 和 1.498 數值
而D(接紅)-S(接黑) 出現 0.578數值
  S(接紅)-D(接黑) 不導通

請問一下大大這樣正常嘛... 我有去爬文MOSFET基礎教學
但是 對於數位電錶,導通正常應該都是出現"0" ,但 D正-S負卻出現 0.578的數字,令小弟有點疑惑,難道只要出現零點多 不要超過1 就代表 導通???

网友A:
測量時最好卸下來,以免被周圍電路影響,一般使用指針表會比較容易確認,另外可以測量兩顆的數值是否有差異。

网友:
拆下來量吧   D(接紅)-S(接黑) 出現 0.578數值   其餘怎麼接都開路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時最好卸下來,以免被周圍電路影響,一般使用指針表會比較容易確認,另外可以測量兩顆的數值是否有差異。

大大您好: 小弟拔下測量後,紅黑棒 不分哪邊,D和S接導通,看起來應該是壞了,對吧?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幫忙,小弟已經排除問題了!  害蟲就是 電容! 但真的爆的很不明顯!! 沒想到是從後面爆開!
附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