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冷氣遙控器無作用- 異常

楼主(2010-08-16):
歌林冷氣 KSA-C452 遙控器因小朋友亂按後失效, 可正常顯示, 用手機照相機檢查遙控器發射的 LED , 按鍵會有白色閃光,
原以為冷氣機接收器故障, 將遙控器電池拆下重置, 居然又可以作用!!
是否遙控器 or 冷氣主機有保護裝置 ??

网友A:
偶只想到一個最簡單的原因
電池沒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只想到一個最簡單的原因
電池沒電了!

不然就是電池座接觸不良

网友:
還有一個可能錯誤:電池極性放錯造成不動作

网友:
冷氣機訊號接收處 灰塵清理一下 遙控器換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