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這個調音量的可變電阻哪裡可買?

楼主(2010-08-16):
這個是Y牌電腦喇叭!
已經好幾年了!  (大概有10年歷史)
我曾打電話到功學社去,但他們告知我這款喇叭在當年是由日本直接供貨,且8年前就已經斷貨了
更沒有料可以訂購或是購買
想請問一下各位大大是否知道哪裡可以找到....

网友:
如果是接觸不良,又買不到同型的,
用wd40灌進去,轉一轉,看可不可行

网友:
看起來像是vr(3pin的部份)+開關(2pin的部份),先測出2pin的部份是否為開關(呈短路與開路,或是有阻值狀態)!

但也像是雙連動 vr(無抽頭,兩聲道共地,故5pin),若是如此請先找出共地腳,買一個6pin雙連同阻值同type(若是音量用就買A type)自己對應原VR腳位跳線接上!

网友:
的確特殊.不過把它拆開即可知道腳位作用.買一般VR即可代用

网友(2010-11-11):
你的是五支腳的可變電阻
我的Edifier 喇叭 是六隻腳電阻,左右聲道 用四支, 另兩支接地
你先搞清楚這些接腳功用,  在找看看用其他的可變電阻取代

网友:
看前2腳是不是sw.再找同阻值的vr代用!

楼主(2011-07-23):
回复 网友A:

前兩腳非開關! 很奇怪. 尋遍至今一樣找不到

网友:
數位式?? (一直轉不會停那種)
還是可以轉到底就卡住了??
因該都可以用其他VR代替  先了解一下此VR 有無開關功能 響度功能  等等

网友:
這個嗎?
http://www.alps.com/WebObjects/c ... aft/RK09K/RK09K.PDF
第四頁 NO.10
ALPS的

网友:
很多日製的音響,大部份都是用ALPS的!!

而且他們提供的規格都可以去客製的....
像我修一部ALPINE的汽車音響主機,它的旋鈕也是專用的!!
找都找不到,只能殺肉了...

网友:
到電子材料行就有囉

网友(2011-08-27):
真的很特別..先用wd-40噴一噴.不行就只好拆開看一看他的接腳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02626712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286256366
旋轉編碼器 帶 按鍵開關   是的話  露天有喔  我買過修理過一台汽車音響
提供給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 就是這種,大大您好厲害....
問題是該怎麼買??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電子材料行會有? 我到光華附近找過都說沒賣耶  = =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13194360&_u=v144ru827b0
樓主看看這里,可能會對你有幫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有提供網拍的網址了嗎?

楼主:
感謝各位幫忙我找到這個東西
找個時間,在從淘寶一起購入....
謝謝大家....

网友:
痞酷的高手真多,連圖這樣PO也找得到;之前有寫信去問孤狗大神說可否以圖找圖,它們回說目前沒這服務,還問我目的為何? 我當然不能說是找圖的來源出處,我掰說想抓盜圖的人~~~

网友:
果然高手眾多,又認識一樣東西了

网友(2011-12-17):
最近不巧汽車音響音量控制器損壞,發現露天拍賣站有賣.請参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14345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