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哪位大大會修SONY的PS?

楼主(2010-08-16):
因為這個東西我不知道該歸類成什麼產品所以把文PO在這兒.
狀況為老PS的通病,即無法正常讀片,甚至要將其開機之後倒放才能讀到片子....
這是雷射頭的問題嗎?該如何處理?
(這是已改過可直讀台片的)

网友:
調光碟機的功率頭看看吧!我沒修過PS,不知道。

這是老毛病了。記得先用電表記下阻值再調。

其他不知道,別再問我了。

网友:
通常PS主機不讀片或是要放直才可以讀.大都是雷射頭軌道沉下去的關係...
這個要修補看看和調整功率...
修復機率都要碰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