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QPF5N60可以用哪一顆替代阿

楼主(2010-08-16):
雖然知道壞了...可是不知道怎麼查替代的N-Channel MOSFET..請幫幫忙...感恩....

网友:
露天網路上面有在賣壓~~只是有點點........(應該了解我的意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05658008
只是他給的圖片怎麼會是FQPF5N60C的~~~然後下面給的規格表卻是FQPF5N60的~~~
該不會是說明兩者可以通用~~~還是........
W大~~~你可以問問賣家看看~~~
或者也可以去問下面網址的賣家~~這位賣家東西蠻多的~~你可以詢問他是否有通用的~~他會回答你的~~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cathy_huang1208

我有爬文DATASHEET看到FQPF5N60的規格表~~規格如下~~
• 2.8A, 600V, RDS(on) = 2.0Ω @VGS = 10 V
• Low gate charge ( typical 16 nC)
• Low Crss ( typical 9.0 pF)
• Fast switching
• 100% avalanche tested
• Improved dv/dt capability
• TO-220F package isolation = 4.0kV (Note 6)
由於自己本身非電子科~~~有些地方還是不懂~~~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用相同600V的N-CH~但是安培數大一點的來使用呢??
或者使用 Vdss大於600V的N-CH呢??
因為爬文有看過~~找N-CH可以找容壓值比原本大一點點也可以代用~~

我想可能要等其他更厲害的大大~~來幫忙了~~~
小弟的淺見~~~請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