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簾安裝慘遭分離式冷氣擋道

楼主(2010-08-16):
由於雷克斯平日白天還要研究高科技Organic Solar Cells,窗簾事業方面怕一不小心做太大,一個人忙不過來
不敢放在Y拍,只在R拍,希望偶爾賺點零用錢就好,不要太累,施工也可以比較精緻盡心
雖然農曆七月到了,生意卻出奇的好,真是見鬼啦 (鬼之音:你自己還不是農曆七月出生的)
因為不想太忙,所以客人選偶偶也選客人,經過洽談,發現這位客人是好人客
孰料因為客人太好,而發生這種事
偶之前去丈量時冷氣還沒裝,等到要裝窗簾時卻傻眼了
上方還有充裕空間,冷氣下半部卻裝在氣窗那裡
因為客人太好,裝冷氣時都沒在監工

原本想說壁架跟窗軌只能裝在紅箭頭那裡了
氣窗再另想辦法,看是不是要再裝一塊小窗簾
客人也是這麼想

壁架是靠鐵片勾住軌道

跟後方鎖螺絲的鐵片夾住

拿著壁架研究了一會兒
決定把壁架垂直,卡住軌道兩末端,當然軌道中段就沒法固定了
這樣一來可以貼住冷氣機下緣,不必再做一塊小窗簾,客人也答應了
(如果一開始就有冷氣機,偶可以把軌道加寬,就不必這麼麻煩了)
只不過偶滴廣受各界好評的三明治遮光窗簾,因為上方那個小縫,沒辦法把白天變黑夜了

网友:
天才冷氣安裝!再加天才屋主!
雷大安裝卡墊只好在一群天才面前裝傻了!

對啦,那先量好的尺寸,安裝位置下降,底部會不會太低了,還是要再修改啊!?昏倒!

网友:
裝冷氣的有一點不專心,哪有這樣裝得,要重裝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還好不是落地窗,所以長度不必修改

回复 网友B:
客人太好,應該不會要求重裝
唉!管線從氣窗拉進來,如果冷氣機往上移
偶也不曉得會不會卡住軌道

网友:
雷大....那間房間幾乎跟我房間一模一樣
跟客戶說....白天還是要有點透光才不會太陰濕
看到相片還以為我房間被偷拍了....哈哈
不過我冷氣在窗戶正中間上方...安裝裝窗簾前有想到
要師傅稍微上移一點...只要掀蓋能拆濾網就可
裝窗簾時還是跟相片一樣有降一點....會透光
折中就好....不對的是蓋房子的
沒事窗戶抬那麼高....沒預留分離式的室內機安裝空間
旁邊220V配電的是沒跟土木師傅喬過啊?

网友:
我剛剛看到噴飯的...
雷大裝好多東西
裝窗簾,裝拉門,裝百葉窗,""裝笑""
哈哈...上班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october2大住在台南市民權路嗎?
照片角度是往上拍,上面還有足夠空間
如果要透光,拉開窗簾就好啦
偶滴三明治遮光窗簾,價位比別家的緹花布還便宜,不買可惜唷
您沒說偶還沒注意到,留那個插座不曉得要幹麻
您家的窗簾上方如果"縫"不大
可以把鐵勾拆下後,重新在稍低處勾上
如此一來有機會把"縫"蓋住

回复 网友D:
這一次偶是被冷氣師傅裝笑維

网友:
雷大仔:
你這樣就不對了。
怎麼有錢自己賺勒?

當你發現這樣的情況時,就要請順興大出馬,先做一次室內機移機作業。
把它移到不會擋到的地方,你再進行施工。

那不就是雨露均霑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順興大在過情人節,沒空賺這檔小錢
為了讓失歡的少女在情人節這天有幻想的對象
偶今天傍晚拿著一支兩米五的窗軌,騎著偶滴馬車125
彷彿拿著長劍騎著駿馬的白馬王子
一路從東區往中西區徐行(因為太長騎不快)
幫客人裝完追加的那窗後
再把偶之前裝的這窗拍照
白馬王子很忙的

网友F:
典型的先做先贏,
這客戶也太好說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典型的先做先贏,
這客戶也太好說話了!

說不定是.. 一位家找人裝冷氣 另一位找人裝卡墊 所以互相不知情 才會出這個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還有一種行業也會跟偶卡位
如果壁架是鎖在窗框上
偶最怕要裝時才發現怎麼出現了保全的線路!

回复 网友H:
客人在賣模型的,因為換營業地點
一方面人太好,一方面也忙著搬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客人在賣模型的,因為換營業地點
一方面人太好,一方面也忙著搬貨 ...

這種好人,你也廣告一下吧。手上一台引擎車沒空整理。

雷大,你難道不能在量的時候,就先把支架幹上去。
回去把布搞定後來裝布就好?
免得又被人佔了你的地盤?

楼主:
回复 网友I:

新地點在民權路二段,忘了幾號,夾在永福跟西門路那段
"先把支架幹上去",這招真不錯耶n_127|
不過不是每個客人都那摸好,
如果他看著空盪的壁架,沒事給偶量個間隔
恰巧又是科技新貴的話,可是會要求到奈米的精準度呢
到時偶就吃不了兜著走啦n_067|
或者是處處要求文公尺有字
可也會虛耗不少光陰n_081|

网友J:
冷氣安裝很像燦X3C外包安裝的手法,因為我家就有一台這麼裝的!
2"管線預留孔就在他們安裝的室內機旁邊,他們竟然在氣窗玻璃開個大洞
因此管線到室內的時候外露,粗糙難看!
真是有夠瞎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氣窗玻璃開個大洞"太搞缸
這台直接把氣窗打開一點點
管線就從那裡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冷氣安裝很像燦X3C外包安裝的手法,因為我家就有一台這麼裝的!
2"管線預留孔就在他們安裝的室內機旁邊,他們竟然在氣窗玻璃開個大洞
因此管線到室內的時候外露,粗糙難看!
真是有夠瞎的了! ...

這確實~~~是大賣場的標準安裝法.....

只能說~~~雷大比較倒楣~~沒先去安裝~~~~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下次偶還是把每窗軌道多個十公分
以防止這種意外發生時
就不必把壁架轉個九十度安裝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順興大在過情人節,沒空賺這檔小錢
為了讓失歡的少女在情人節這天有幻想的對象
偶今天傍晚拿著一支兩米五的窗軌,騎著偶滴馬車125
彷彿拿著長劍騎著駿馬的白馬王子
一路從東區往中西區徐行(因為太長騎不快)
幫客人裝完 ...

....我現在才發現....
我沒過情人節拉...倒是~~昨天我人在台南與高雄2地跑來跑去就是了....
剛睡醒還有點暈暈的......
剛剛看到後面的回覆...把窗戶打開~~管線就拉進來???
這招太很了吧....
颱風天~~~下大雨~~肯定發生水災.......

楼主:
回复 网友N:

第二張圖,氣窗左邊那片,稍微有往右拉
管線拉進來,是有補些矽力控啦

哇!shunxing大生意做到台南來啦
下次有機會可以請大師出馬啦
話說學校裡就有很多貴重儀器故障
不過他們還是找原廠,常要忍受久的要命的維修時間
如果打出"快速完修"也許有機會......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現在才發現....
我沒過情人節拉...倒是~~昨天我人在台南與高雄2地跑來跑去就是了....
剛睡醒還有點暈暈的......
剛剛看到後面的回覆...把窗戶打開~~管線就拉進來???
這招太很了吧....
颱風天~~~下大雨~~肯定 ...

沒過情人節....好樣的
果然是不隨波逐流的好男兒典範...

先不用管下大雨,沒堵住的話光蚊子軍團就受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張圖,氣窗左邊那片,稍微有往右拉
管線拉進來,是有補些矽力控啦

哇!shunxing大生意做到台南來啦
下次有機會可以請大師出馬啦
話說學校裡就有很多貴重儀器故障
不過他們還是找原廠,常要忍受久的要命的維修時間
如 ...

有補系利康???他窗戶中間~~沒補吧....
那邊一個大洞.....
我以前裝窗型冷氣...裝載落地窗的位置...要補的矽利康多到爆...
鋁門的2邊夾縫還得用海綿條下去塞...防止蚊子跟雨水滲透..
而且阿...鋁門還得用自攻螺絲把他給固定住~~才不會被人家給移動到...

高雄有P大這廠商阿~~~~下去一定要順便去找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現在才發現....
我沒過情人節拉...倒是~~昨天我人在台南與高雄2地跑來跑去就是了....
剛睡醒還有點暈暈的......
剛剛看到後面的回覆...把窗戶打開~~管線就拉進來???
這招太很了吧....
颱風天~~~下大雨~~肯定 ...

其實是雷大沒找你去賺n_120| ,你懷恨在心對不對?
所以才跟他說 昨天我人在台南與高雄2地跑來跑去就是了..
就是沒找你,所以才這麼多天才回這篇。

楼主:
回复 网友O:

兩片氣窗中間倒是沒注意,可能沒補吧!

落地窗上面沒氣窗?這樣裝冷氣,底下不就要補一大塊塑膠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片氣窗中間倒是沒注意,可能沒補吧!

落地窗上面沒氣窗?這樣裝冷氣,底下不就要補一大塊塑膠板?

上下2個大洞...用冷氣用的封板封.....別小看這封板...
颱風都沒在怕的~~~

网友P:
誰知道安裝前會有哪各工程又去做到你的位置~~工程的事情還真的事先作先嬴的比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P:
誰知道安裝前會有哪各工程又去做到你的位置~~工程的事情還真的事先作先嬴的比較多~~

所以才會有監工存在~~他們就是負責監督與安排工作阿

楼主:
現在想一想,也不能怪客人沒去監工
因為那間房子好大呀
正確的說是"深間"
約一般透天厝的2~3倍深
她光是忙一樓部份就分身乏術了
而且還跟著三個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