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維修電源ic CM0565R

楼主(2010-08-16):
版上各位大大好阿!
                 因為本人家的液晶壞了,所以拆下來維修,發現在一顆零件買不到,
                 而且只有大陸那邊才買的到,而且要大量,本人對於維修液晶營幕還
                 滿有興趣的,我也修了好久,都是版上各位的資料,我才對液晶更有
                 心得,謝謝大家提供的資料,以下是我修理的實例.
                 我有照像但是他好像說我沒有到達積分,這個我會加油,希望大大給
                 幫忙,我的CM0565R燒掉了,可是找不到,只找到一顆DM0565R可
                 是要改線路,可是改了又不知道行不行,請各位大大幫忙一下,我會
                 趕快衝積分,給大家看看我的維修謝謝。

网友:
cm0565r與DM0565R應該可以通用吧?

http://bbs.pigoo.com/post.php?ac ... %3D1###insertAttach
http://bbs.pigoo.com/post.php?ac ... %3D1###insertAttach

cm0565Rdatasheet (12).pdf

490.91 KB, 下載次數: 139

DM0565R datasheet (13).pdf

599.11 KB, 下載次數: 100

楼主:
謝謝你喔版主大大,我先看一下晚點回你喔

楼主:
不好意思喔!不一樣咧!好像要改電路可是我不會改咧!DM0565R第六支接腳Vstr這支接腳與CM0565R第五支接腳是I-limit這兩個電路不一樣咧

网友:
我是認為兩顆ic的電路使用極為相似

應該是可以代用,不用改線路,但使用權在於你,我只能提供資料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喔!不一樣咧!好像要改電路可是我不會改咧!DM0565R第六支接腳Vstr這支接腳與CM0565R第五支接腳是I-limit這兩個電路不一樣咧

至於你所擔心的腳位定義應該只是標示的名稱不一樣就像亮度的調節腳位有人標adj  也有人標dim,通常我是比較不會在意腳位定義,只要使用條件符合,跟在電路使用上一樣就應該可以使用

楼主:
嗯嗯~請問一下你有實際把這兩顆IC更換的經驗嗎?

网友:
啟動方式有點差異了。雖可代用,但線路要修改。

楼主:
請問一下要如何更改阿s10274chen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資料手冊的範例電路。如果設計類似,八九不離十,按照範例直接改了。

网友:
cm0565r與dm0565r的代換改線路

CM0565和DM0565不能直接代換!(試過)
DM0565和CM0565得區別在於6腳,DM0565的6腳是啟動電壓輸入端,從155V接一個100K的電阻輸入。CM0565的6腳是電流檢測腳,通過5K電阻到開關管S極取樣電阻,DM0565代換CM0565要拆掉原6腳的5K電阻,從155V接個100K電阻引入6腳啟動電壓就可以了,CM0565代換DM0565只要拆掉6腳啟動電壓,再用個5K電阻接到電源管S極取樣電阻正端,就可以了

楼主:
這篇文章我有看過嘍!不過還是謝謝盧版主的提供謝謝你喔!我已經修好嘍!我改了電路就用你說的那樣子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