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IKUSUI COS-5020 20MHz 示波器 整修實例

楼主(2010-08-16):
這台示波器,從老爸的雜物間裡面翻出來的,想用看看,只好搬出來整理。
老爸說這台是很久之前撿的,那時候他沒有看有沒有壞,直接收起來了。
KIKUSUI COS-5020有不同款式,這台好像是舊機型,但功能也算是蠻齊全了(我也用不了那麼多功能),日本菊水電子出品。
把外殼的灰塵清掉之後,為求慎重,先不急著上電,拆殼檢查。
看一下PCB,沒有異狀,裡面還蠻乾淨的,
結果翻面一看,哇!斷了一角。
有線路被扯壞了,所以用補的囉!
補好之後,再仔細檢查完沒有零件異狀,上電看看囉!測一下,有波形。完工囉!

撿到超級軟的!日本機,用料蠻講究的,外觀看起來快爛爛的,竟然裡面還這麼漂亮。一些元件看起來還很新。
機殼有「咪咪貓貓」,拿香檳鎚板金一下,就好囉!

--------------------------------------------高壓區------------------------------------------------------

网友:
恭喜啊~撿到一台好機器!
沒想到收藏那裡久裡面還那麼樣的漂亮!

网友:
這台足夠用了,還雙軌的呢!
S大,可以請您拍一下CRT掃瞄的高壓部份的零件圖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雙軌的蠻好用的,同時看input和output超容易比對。

不知道大大您要什麼地方的,小弟我就高壓部分拍了一些,鐵盒裡面是倍壓電路。

网友(2010-12-20):
回复 网友B:

    s10274chen大大..
可幫忙查看一下..下面這二個 是燒毀的還是本來就這樣嗎..如是燒毀的.可幫忙看一下本來是什麼零件嗎
是在鐵盒裡面的...

問題點是 水平只能跑一半...我已修4天了...><
所有電解電容都以換新了
所有電晶體都以拆下測量.掛的全都換新的
找不到在來要修那裡了...><

网友:
水平跑一半

應該是垂直電路鋸齒波振幅不夠

縮小範圍才好找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告知.

我是查無目標.快放棄了..拿20年前的指針表心臟放給他大 轉用1KV量CRT 一量.無電壓慢慢轉到50V的還是無電壓.以為壞了.量市電110V 指針表又正常
用數位表.只可量500....量下去..2XX~3XX..怪怪的...網路上查都說..最少是1KV 怎才3XX.才去看高壓區.才看到那二個二極體燒毀
一開始不知是不是二極體 在板上怎麼量(歐姆檔跟二極體檔)都是 無限大 想說會不會是我的電表沒辦法量.小弟我的只可以量到2M..><
所以才拍圖上來問..而拍完圖..PO完...又上網查..查不到..就想說..拆下來看反面..一拆看到二極體的圖..才知道那是二極體
知道是二極體也就知他是燒毀的了..不死心又上網查電路圖 剛好給我找到..可是找到也不知他的零件代號..GL-0跟-8 我都查不出來..><
所以只好請個位大大幫幫忙了

圖是查到的電路圖
紅圈是我燒毀的二極體..
GL - 0 或是GL - 8  看不出來.我也查不出要用什麼下去.有好心的大大可告知嗎
電壓為3千V左右

下圖為零件正反面

网友:
用快速回復二極體代用看看吧 電壓要注意喔

网友:
剛剛出去買..買回來了..店家說.這種二極體叫 高壓陶瓷二極體..
店家還跟我說...這種二極體用數位表是量不出來的..,要用指針的量
我買回來....拿指針的量下去...ooxx..本來的沒壞..我又有的查了..><

楼主:
啊!...........沒關係!小弟我幫大大您看看喔!看圖中那樣子,應該沒被打穿,用表量了,那就確定囉!
有需要的話,再幫您量看看一些測試電壓喔!

儀表我不懂,看到電路,真頭暈眼花!

网友:
真好賺到了

网友:
恭喜完修,也賺到一台示波器
我覺得還是以前的這種類比式示波器好用
20M...這台當年應該要4-5萬跑不掉
重點是耐操...家裡也是還有台6M的類比示波器
10多年了還能用

网友:
我會起笑....買到大地雷....
燒了7~8個晶體  加一些二極體跟電組  電容也暴了不少

神奇的是...暴掉的電容.用電容表量.容直還是正常的...10u量出來是10.x....真神奇

最神奇的是所有掛掉的...外表全都看不出來...包含電組也是..修了一星期
起床就拆..量..焊..拆..量..焊.沒電路圖..修到沒辦法..硬是去找了電路圖出來..
好不容易 水平只能調到一半的問題修好了.....

現在又出現無法調時間..
X軸(水平)時間.只會在一個點上面無法調開,我真的快風了...
Y軸目前看是正常的.可調(沒去看有沒有準確)

网友:
S大..有空時幫我量一下好嗎...謝謝

位置圖

零件圖

我量.
1跟2是4.8K..
1跟3是20K..後面...超大..><

又是一個外表看不出來的..><

楼主:
前面幾個一樣耶!後面會被周圍電路影響,所以不太準。

网友:
我拆下來的量出來如下
1~2  4.9K        2~3  25K
1~3 20K          2~4  104K
1~4 100K        2~5  504K
1~5 500K        2~6   7K
1~6    2K         2~7  18K
1~7 10K          2~8  55K
1~8 50K          2~9  204K
1~9 200K        2~10 998K
1~10 990K        2~11   5K
1~11 短路

网友:
我哈哈...修好了....過二天全整理好..我會po

楼主:
回覆 17# akgkaylin

呵呵!酷喔!恭喜akgkaylin大您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