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朋友拍賣Asus筆電A6000系列(已售出)

楼主(2010-08-16):
Note: 2010-08-23 MON已經出貨了!
感謝痞酷網網站網路拍賣的幫忙喔!
也謝謝網友的參觀啦!
---------------------------------------------------------
此台Asus NB是A6000系列(Model: A6Q00VM), Made in 2005 Taiwan
因為有些問題,所以當做零件機整組賣 ...
如下說明:
1. 螢幕有暗塊約1mm
2. 主機充電處接觸不良,充電時有問題,但可以充電喔
3. 硬碟是20GB ---> 安裝Linux測試中 ...
4. 記憶體512MB
5. 使用Linux OS
6. 電池充飽使用2-3小時
7. 802.11b
8. 右邊轉軸處有裂痕,已用強力膠水固定住
9. [End] and [↓] 鍵帽鬆掉喔!
看看能賣多少?有需要者請PM議價喔!感謝啦!:)
這星期五會確認喔!有維修能力者請考慮看看啊! ...^_^...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阿水吧
應該1000元起標沒問題

网友:
 啥~~~我哪時變成二手筆電的標價達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1000元起標的標價達人

网友C:
1. 螢幕有暗塊約1mm

1mm應該是暗【點】
1cm[1公分]才是暗【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m應該是暗【點】
1cm[1公分]才是暗【塊】吧??

這看起來不是圓形的形狀,所以才這樣說明 ...

楼主:
回复 网友D:

網友出價記錄:
08/16 - 1000元 x1
08/17 - 1000元 x1, 1100元 x1
目前出價最高是1100元!
感謝喔!有需要網友請考慮喔!:)

楼主:
網友出價記錄:
08/16 - 1000元 x1
08/17 - 1000元 x1, 1100元 x1
08/18 - 1200元 x1
目前出價最高是1200元!
感謝喔!有需要網友請考慮喔!
:)

网友C:
[1]螢幕的瑕疵只有一個【暗塊約1mm】嗎?!
還有其他 瑕疵與缺失嗎?? 譬如說螢幕刮傷?? 螢幕畫面比較暗淡??

[2]
Linux OS  安裝與執行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螢幕的瑕疵只有一個【暗塊約1mm】嗎?!
還有其他 瑕疵與缺失嗎?? 譬如說螢幕刮傷??

[2]
Linux OS  安裝與執行正常嗎??

1. 螢幕目前是只有此處有暗塊
2. 跑CentOS 5.5 and Ubuntu 10.4皆正常喔!之前加裝到2GB RAM測試過WinXP, Vista, Win7 ...沒問題啊!
:)

网友C:
因為有些問題,所以當做[零件機]整組賣...
..............................
有維修能力者請考慮看看啊!

請問這台電腦   現在那個地方。。需要維修??
還是買來 就可以用CentOS 5.5  上網聽音樂。。與看影片  和做一些基本的文書處理。。打字等的輸入工作^-^    只要注意一下電池充電的部份就可以了^-^

楼主:
網友出價記錄:
08/16 - 1000元 x1
08/17 - 1000元 x1, 1100元 x1
08/18 - 1200元 x1
08/19 - 1300元 x1
目前出價最高是1300元!
感謝喔!有需要網友請考慮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台電腦   現在那個地方。。需要維修??
還是買來 就可以用CentOS 5.5  上網聽音樂。。與看影片  和做一些基本的文書處理。。打字等的輸入工作^-^    只要注意一下電池充電的部份就可以了^-^ ...

就是筆電板子上的電源充電插頭處要維修啊!不然充電時,有時可以充電有時又無法充電,很傷腦筋 ...>_<...
目前是安裝CentOS 5.5 Test la!
:)

网友:
回复 网友E:

空焊吧?拆機補焊看看囉。
接頭長期拔插,若焊點沒有很扎實會造成鬆動。

楼主:
網友出價記錄:
08/16 - 1000元 x1
08/17 - 1000元 x1, 1100元 x1
08/18 - 1200元 x1
08/19 - 1300元 x1
08/20 - 1400元 x1
目前出價最高是1400元!
感謝喔!就1400元出售啊!
直接聯絡得標的網友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