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1SME-S2 v2 變成 M61P-s3

楼主(2010-08-17):
今天在網路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技嘉的主機板 GA-M61SME-S2 v2 變成 M61P-s3,於是動手嘗試刷BIOS,只為了要超頻,因為M61P-s3超頻選項比較多一點,所以就試看看。

我的作法是先下載GA-M61SME-S2 v2 和 M61P-s3最新的BIOS版本之後,先把GA-M61SME-S2 v2更新到最新的BIOS F10a後,重新開機,按 Del進去BIOS後,按讀取預設值之後,儲存重開機,然後進到系統之後再用技嘉的BIOS更新工具 @BIOS 1.10g B6.1124.1(驅動之家可以下載),安裝完後,執行@BIOS 1.10g B6.1124.1這個程式,然後點選M61P-s3的最新BIOS,等一下會跑出是否要更新BIOS,按YES之後,開始更新,更新完按 exit,重開機,這時主機板會一長聲的叫,之後就會自動重開機,就會看到主機板變成M61P-s3,網路卡 音效卡....還是會依照你原本的 GA-M61SME-S2 v2 跑,不用擔心,沒有事情的。

一定要用@BIOS 1.10g B6.1124.1 這個版本更新,因為後來的版本都不給更新,這個版本可以強制更新。

有膽量的人試看看吧。 成功了就享受超頻的快感吧

目前 AMD Athlon 64 3000+ 超道外頻 260,繼續測試 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00+好像能超到280(939)
打算買張新版子玩超頻

楼主:
千萬不要買AMD的晶片組喔  因為AMD的晶片組的主機板如果更新到最新的BIOS的話,有很慘的結果,會無緣無故藍底白字重開機,尤其在 3000+ 這顆CPU有這種狀況,因為不同廠牌的主機板我試過了,只要是AMD晶片,然後主機板BIOS又是最新的,都有這種狀況,除非你用主機板出廠時的BIOS使用就好

网友B:
看了樓主hawaju大大發表的BIOS強制升級實例,令我也想躍躍欲試。
但我有個問題,我也是同樓主使用此張GA-M61SME-S2(Rev 2.x)主機板,但我手邊沒有AM2接腳的CPU,所以我想直接購買一顆新的Athlon II X2 250,不知這顆CPU是否可以直上此張板子呢?(不知道能不能開機?)
PS...至於技嘉官方那邊我有詢問過了,他們跟我說不能直上此顆新製程的CPU,但我看到有部分的網友說可以直上。

楼主:
如果強制刷過BIOS,我還沒有嘗試裝新的CPU,但是M61P-s3這個主機板有最新的BIOS F7I,有支援C3步進的CPU,那天買了飛龍2 555黑盒版 C3步進的CPU,再來試看看,如果可以用,在發佈告知大家吧,不能用也會告知大家,敬請期待吧

网友:
GA-M61SME  我有一片 ~PME的..
上 AM2 245 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已測試完了, GA-M61SME-S2 v2 更新到M61P-s3最新的BIOS版本之後,可正常辨識 飛龍2 555黑盒版 C3步進的CPU。但有一個要點,更新完後,進入BIOS請選擇 讀取預設值,然後儲存離開。不然你的SATA裝置會抓不到東西。

希望各位大大玩的愉快 呵呵

楼主:
可以用喔

引用 网友B:
看了樓主hawaju大大發表的BIOS強制升級實例,令我也想躍躍欲試。
但我有個問題,我也是同樓主使用此張GA-M61SME-S2(Rev 2.x)主機板,但我手邊沒有AM2接腳的CPU,所以我想直接購買一顆新的Athlon II X2 250,不知這顆CPU是否可 ...

給 khsn0124 大大:
                   雖然沒有刷過 M61P-S3可以正常偵測到CPU,但是進到系統之後,你會後悔,CPU型號無法正常辨識,然後用CPU-Z去看,只看到一個核心在運行,所以等於沒有用,所以還是刷M61P-S3最新的BIOS F7I吧! 保證可以很正常使用喔

楼主:
給Wang Yu-Cheng大大:

3000+好像能超到280(939),939裝不上AM2的版子,針角不一樣 =.= 如果裝的上去就是神了,別亂搞喔 OK

网友(2011-04-06):
謝謝 hawaju大大詳細的測試,也讓我瞭解怎麼刷這個板子的bios。
...但我好像有點太晚看到這篇文章嚕~呵呵~

PS...我最近欲購買一顆新的Athlon II X2 260 (3.2Ghz),等到我入手之後~再來測試能不能刷上去。

网友:
今天04/13測試這二顆CPU,一個是Athlon II X2 250 (3.0Ghz) C2製程,而另一個是最近剛入手的Athlon II X4 620 (2.6Ghz) C2製程,上機實測後皆能正常使用。

PS...我還尚未刷上M61P-S3 (F7I版本)之前,這二顆都還能正常開機喔。
只是說無法正確地辨識出其型號而已。因此只要刷上去,便能正常使用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