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5吋 LCD : TVSONIC 機器故障

楼主(2010-08-17):
小弟日前收到一台故障品,同事家裡的故障,我就要他拿來送我了

機子的型號跟產牌皆不明,不知道是哪裡生產的,外頭只有打著Tvsonic,後頭只寫輸出的規格,其餘都沒寫

拆開後看見有幾顆電子零件,應該是擊穿了

先po上目前知道的部分

擊穿的上頭寫著
M(外頭用圈圈畫起來)412 AN7805

另一顆:
L7808CV
WKOBAO204
CHINA

前

後

全

高壓

高壓

擊穿

擊穿

楼主:
回po一下,電容失蹤

電容不見了

電容不見了

网友A:
是穩壓ic,到材料行問問不難買

電容??
有被拆過的痕跡嗎??
會不會原本就沒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穩壓ic,到材料行問問不難買

(08月17日13:07) 【s10274chen】對【大家】說道: 78XX穩壓IC,若沒有特殊意外,應該不會被打穿。
(08月17日13:05)【s10274chen】對【大家】說道: 上電之後,量測一下輸出吧!
(08月17日13:04)【s10274chen】對【大家】說道: 穩壓IC用電錶量起來,會誤以為是擊穿。

看大大的說法,理論上應該是不會被擊穿

目前要單測AD端跟電源

我接上12V(這台沒有這個變壓器,朋友告知15吋大都使用12V,我就拆一台來用)
在電源上方空焊處量到12v

上頭失蹤電容量到4.9v 旁邊的量到3.3v(三腳的後面鐵片上)

電容??
有被拆過的痕跡嗎??
會不會原本就沒有裝??

有被拆過,我看上頭的腳針還在,上頭的電容不見了,很像被刮走了

量測電壓有4.9v

旁邊三腳的有3.3v

网友:
電容不見的旁邊IC是5Vto3.3V轉換IC嗎??
如是~
應該是跟IC左邊的DIP電容是一樣的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板子上78XX IC背後都有燻黑的痕跡
先量量IC是不是正常的吧!

看有沒有辦法上電量IC電壓
不然IC拆下用外接電源量量看

网友:
有沒有 維修的進度跟消息呢``11

网友:
發問者 又無疾而終
後續又要靠自己天馬行空的想了

楼主(2010-10-27):
重啟維修~
最近比較忙碌,日前購入工具了,準備努力用功維修

网友:
這台lcd該不會是受到雷擊吧
先用點屏工具測試燈管
如果有測屏工具更好,可以先測試面板好壞再決定要不要修
再來先將明顯的故障元件換好
tv板先不用理他,測試d-sub介面看看
後續.......再說@@"

楼主:
這台lcd該不會是受到雷擊吧
先用點屏工具測試燈管
如果有測屏工具更好,可以先測試面板好壞再決定要不 ...
引用 网友B:

點屏工具跟測屏工具兩個都沒有~~我去露天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