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筆電主機板編號PF9603MB-41A-VER1.0重複自動重開機問題

楼主(2010-08-17):
故障起因不詳,故障情形為開機後不管是在BIOS或是純DOS模式還是進入WINDOWS_XP下工作,只要一段時間不管你在做甚麼動作都會直接關機重開,在CUP還沒發熱前都不會重開,一旦自動關機重開後間隔時間便會縮短,直到溫度下降後才會再撐久一點,請問各位大大我應該往哪一個方向去查,謝謝。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溫度,散熱風散可能有問題,導致散熱不佳。

网友:
有可能風扇處的散熱鋁牌有灰塵棉絮阻塞到,影響散熱~~要清一清,試試看~~~

楼主:
風扇及散熱器銅板均已清理乾淨,現在拆下其他的配件只剩下一支記憶體還是一樣一直重複關開機,全機拆除裸體測試只是多撐一兩分鐘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風扇及散熱器銅板均已清理乾淨,現在拆下其他的配件只剩下一支記憶體還是一樣一直重複關開機,全機拆除裸體測試只是多撐一兩分鐘還是一樣

請問是不是忘了塗上散熱膏?

楼主:
請問是不是忘了塗上散熱膏?

這個我想應該可以確定的回答我有塗散熱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CPU 溫度 幾度才會 從開 這是熱蕩的現象
問題點區分為下
1 CPU座 以假焊   需回焊  建議 從新直球從˙做
2 顯示晶片 過熱  更換 顯示晶片
3 南僑

楼主:
看CPU 溫度 幾度才會 從開 這是熱蕩的現象
問題點區分為下
1 CPU座 以假焊   需回焊  建議 從新直球從˙做
2 顯示晶片 過熱  更換 顯示晶片
3 南僑

今天再將拆開的東西結合回去測試完再報告

剛剛測試結果是在55度以上就會產生重開機現象
CPU是479腳位Celeron M 1.6G、400外頻
我另外用Pentium M 1.75G、533外頻試過也是在55度以上會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CPU 溫度 幾度才會 從開 這是熱蕩的現象
問題點區分為下
1 CPU座 以假焊   需回焊  建議 從新直球從˙做
2 顯示晶片 過熱  更換 顯示晶片
3 南僑

以上三點技術及設備都不足不敢重作
但還是要謝謝前輩提供

网友C:
估计散热管损坏,你可以用热风枪加热一端看看另一端的温度是是否也与加热端的温度是否相差不大,如果相差很大就说明散热器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散热管损坏,你可以用热风枪加热一端看看另一端的温度是是否也与加热端的温度是否相差不大,如果相差很大就说明散热器出问题

散熱器如果損壞不知要哪裡有賣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只能上網拍找看看有沒有殺肉的~
記得之前有討論到..散熱器內的導管裝的是純水~如裡面水沒了散熱效果就會變得不好~

网友:
散热器,很多地方都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上網拍找看看有沒有殺肉的~
記得之前有討論到..散熱器內的導管裝的是純水~如裡面水沒了散熱效果就會變得不好~

痾....那不就蠻危險的...如果散熱器稍一鏽個小洞之後漏水....

楼主:
因為沒有熱風槍所以我拆下時以吹風機測試,傳導的速度還蠻快的,應該不是散熱器問題。
另外我有一個疑問散熱風扇阻抗過低(高)或是電流量大小會不會因過量而造成重新開機,我的散熱風扇是正常轉動肉眼看不出有損壞,以手指輕撥也轉動順暢。

网友C:
从描述的故障来看是温度升高引起的,你没有热风枪,还可以用别的方法就是把风扇的接口从主板拔出,开机用手触摸散热器看看是否导热良好,同时CPU与散热器之间抹些导热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描述的故障来看是温度升高引起的,你没有热风枪,还可以用别的方法就是把风扇的接口从主板拔出,开机用手触摸散热器看看是否导热良好,同时CPU与散热器之间抹些导热硅脂 ...

目前測試過後散熱器應是良好的,還找不到何處損壞
想放棄了以後再看看。

网友F:
bios模式下開一整天會這樣嗎?
若不是散熱問題那有可能是橋
因為沒看到獨立顯示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bios模式下開一整天會這樣嗎?
若不是散熱問題那有可能是橋
因為沒看到獨立顯示晶片

BIOS模式也是會重開機
該筆電不是獨立顯卡是整合在北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