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片更換

楼主(2010-08-17):
前幾天在桌下無意間發現,兩個風扇一個很新但是葉片斷掉,一個很舊卡死但葉片是好的

丟了可惜剛好有空試試看用換的可不可以用,忘記把檔板拿下來不小心拆壞,還好是卡死的那個,空轉都不會卡到應該沒問題

送電看看

把貼紙貼回去

收工

网友:
其實也不用這樣換。。。。

卡死的那個拆開來清,應該可以救回來。。。。

至於另外一個嗎????

告訴你一個小故事。。

有一天美國國防部接到一通民眾打來的電話,說:「F-16的的噴射引擎要怎麼發動。」
國防部一聽,怎麼有民眾拿得到噴射引擎?
派員前去查看,果然有一個。一看,是報廢的正式軍品。
不是報廢了嗎?

原來當時扇葉斷了一片,民眾拿到以後拆了三片來平衡。就從回收到拿到一個F-16的的噴射引擎了。

這個風扇轉速不快,對稱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會換的原因只有一個卡死那個沒培林,是用同銅柱的而且電線也不知跑那去了,所以不打算就救

网友:
這該不會是受到粗工大大的啟發吧?

网友:
要上油,跑起來會順一些

网友:
因該是卡死的那個底座也壞了...所以把他換過去了吧....
這種事情我也常作....
旦風扇卡死~~~只要拆下來清一清重新上油~~就跟新的一樣了~~~

PS:換的時候...怎麼沒先清一下葉片呢??髒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換完後拍完照有發現已經清乾淨了

网友:
卡死的那個 是否有先滴一點 WD40 試試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