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同CD手提音響被雷打壞~~請大家幫幫忙~

楼主(2010-08-17):
大家好:
我的大同CD手提音響在午後的陣陣狂雷中突然不能動了(CD未開機,有插插頭),我打開機殼一看,發現交流轉直流得變壓器並沒有交流12V的輸出,第一個感覺就是變壓器燒掉,但變壓器上面寫著「Thermal Fuse Fittd」字樣,打開變壓器外殼發現其中一條插座的交流電現有接著一個黑色兩端接線的電子元件,可能是被雷打壞,導致所標示的字樣模糊不清,但我又覺得這個零件不像是突波吸收器,因為它沒有接在交流電線的兩端,可以請大家幫我解答嗎?我要怎麼樣換這個零件?而零件的名稱是什麼?另外,它的功用為何?謝謝大家!

网友:
照英文看來是熱保險絲
過熱就燒斷

网友:
那顆是溫度保險絲.
手提音響這類的東西在插電的時候變壓器的初級端是有在通電的,可能就是那顆燒掉造成整個不過電.
你先量量看那顆溫保有沒有被燒斷.如果被燒斷了,就先進一步檢查變壓器線圈有無燒斷以及次級圈部分的整流電路有無問題.如果檢查變壓器是好的整流電路也ok,就可把110交流電給跳過溫保接上變壓器之後開機看有沒有問題.通常來說除非雷擊時正在開機,否則在關機的情況下手提音響電路本身是不會被雷擊毀的(關機時電路部分被機械式開關切斷屬於完全斷電,不像電視還有待機電流).

网友:
如果確定只是溫保燒斷,省事的方法是不接溫保直接通電給變壓器,但還是建議換一顆溫保比較保險.買72℃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公雞大大的幫忙~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收到了~感謝烏骨雞大大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