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G 無信號輸入

楼主(2010-08-17):
如題..BENQ FP71G 上電後 亮綠燈
顯示 BENQ LOGO 後 再顯示無信號輸入 亮橘燈
燈管有亮(有看到顯示 BEMQ LOGO)
此時是有VGA輸入的狀態...但LCD像是楚於待機狀態..
請問此款螢幕有特定通病點嗎..
電容我已經換過一次了..
是否P板背後那科16腳IC有問題?
請高手指點..謝謝

网友:
無信號應該與P板沒有關聯,AD的VGA輸入看看囉!

网友:
可能信號線有斷損, 換一條試試.

网友:
查一下a/d版是否有零件故障阿

网友:
開關換一換看看

网友A:
大大請問一下!
電源板上的那顆8隻腳的IC是不是" 1200ap40 "???
若是可否請幫忙測量一下那顆IC在" 有插電源線未開機 "的狀況下每隻腳的電壓好嗎?
我這台狀況是無法開機,懷疑是1200ap40壞掉!
我在" 有插電源線未開機 "的狀況下每隻腳測量都大約有4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請問一下!
電源板上的那顆8隻腳的IC是不是" 1200ap40 "???
若是可否請幫忙測量一下那顆IC在" 有插電源線未開機 "的狀況下每隻腳的電壓好嗎?
我這台狀況是無法開機,懷疑是1200ap40壞掉!
我在" 有插電源線未開機 " ...

每隻腳都有42.5V電壓??...GND也會有電壓??
請參考1200ap40規格書~~

136.8 KB, 下載次數: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