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 ADAPTOR 保險絲是幾A?(維修中)

楼主(2010-08-17):
原本打算自己換好,如果test OK的話,要發在實例區的!!
結果原本壞掉的FUSE不知道跑哪了?(在7月份我已經弄丟好多東西了,怎麼會這樣=_=|||)
(手機的相機很爛,請見諒)
這種變壓器的FUSE是幾安培呀???
(這種變壓器應該很多人有吧!!)
----------------------------------------------------
借一下網路的照片(嗯?照片這台有開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048500058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殼有沒有貼紙標示相關規格、安規等等,可以從中看到電流,再選用合適的保險絲即可。

我手邊的adaptor是1A。

网友:
在保險絲的位置串一個電流表,實際測一下就可以大略猜出來該放幾安培的保險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面寫著呀
INPUT : 100-240VAC,50/60Hz,2A
OUTPUT : 12V 2A , 5V 2A

网友:
糟糕!
手邊有拆開的翻了一翻,都是用玻璃管的上面都沒標示數值
有看一下裡面熔絲粗細,大約在2~3A左右吧
另一個沒拆的外面標示
輸入:110-240VAC 50-60Hz 2A
保險些估個2.3~2.5A看看吧!!

參考參考n_128|

网友:
換顆1A的即可,換小不怕,就怕換太大,沒有保護效果。
我的那台,輸出不管12V、5V,皆是2.5A,輸入標示為1A。

楼主:
換上了1A的保險絲
接上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送電Test
冏了,燈泡亮了=_=|||(應該不正常吧!)

网友:
通常有燒保險的話表示有內部短路/低阻抗的現象,需排除後再送電。

楼主:
今天找到原因了
FQPF2N60C擊穿
但......
找不到有人在賣(網拍)

楼主:
STF2HNK60Z:600V - 4.4Ω - 2.0A
FQPF2N60C:2.0A, 600V, RDS(on) = 4.7Ω
能否代用
兩者RDS(on)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