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800-VM 主機板插四孔電源就不開機

楼主(2010-08-17):
各位前輩你們好,小弟的p5s800-vm在cpu 上方有四孔外接電源,當接上時開機時則一下就關機,拔下則開機又正常,常然營幕不會顯示,
請問各位是那兒元件異常,要如何量測,謝謝大家!!

補充1:昨天也稍微試一下,在接四孔電源不上CPU 就正常,當CPU 壓上就會跟上述狀況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 短路 你看看前面的文章 有相關教學 查12短路的方式

网友:
嗯~如上,12v短路囉!!!!
查查看cpu週邊的mos上下管看看~

网友:
圖中紅框中的mos管能全換掉則應該全換掉比較好,換了這些零件,主機板應該是會好的,如有電容壞了也應一起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