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鉭質電容與鋁電解電容是否能代用?

楼主(2010-08-18):
請教各位大大鉭質電容與鋁電解電容是否可以代用呢?
小弟維修電源供應器的時候鉭質電容短路燒毀~
手上沒有鉭質電容~想說鋁電解電容也有分極性~
如果容量與耐壓都一樣是否可以代用呢?
謝謝~!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以 !
但使用鋁電解電容有一個問題 ( 溫度) ! 鋁電解電容易受溫度影響造成容量值不穩定 ! 鉭質電容短路燒毀通常伴隨電路還有短路 ! 先將短路的故障排除至為重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
但使用鋁電解電容有一個問題 ( 溫度) ! 鋁電解電容易受溫度影響造成容量值不穩定 ! 鉭質電容短路燒毀通常伴隨電路還有短路 ! 先將短路的故障排除至為重要 ! ...

謝謝HELLSING大的回覆~
小弟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