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顆 橋威CWT PUF305P 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0-08-18):
這兩顆電源供應器,是前不久到回收場看到,外觀及風扇算是乾淨,看保固到1008 ,且貼紙未破想必未拆過,就帶著回家準備練功(帶出場一個50元真是貴).

1.到家拿來上電無動靜 上電表量待機電壓無.
2.拆機檢視 結果哈 爆兩顆大濾波電容.
3.再接連拆第二顆 一模樣, 想說這電源供應器沒死大概也半廢了.
4.濾波電容爆成這德行,不用量直接換掉電容及保險絲, 且把橋式整流器及高壓側 Q1.Q2 ,拆下量過確是良好,只好半信半疑裝回去.
5.110V/220V切換線,有燒焦順勢檢查發熱源, 為ZNR3突波吸收器, 拆下量打穿拆舊零件裝上 ,ZNR2者是正常的.
6.ZNR3突波吸收器有熱縮套管包住,不然應該會燒的更嚴重.
7.裝輕負載(光碟機一台),上電開機測試正常.
8.兩顆幾乎一樣,差別在於一壞ZNR3,一壞ZNR2.

兩顆情形一樣 爆濾波電容

故障突波吸收器 3 (中型).JPG

拆開熱縮套管後的慘狀

修的時想說是不是,使用者上到220V電壓, 不然怎濾波電容會爆. 後來又想想也不對,220V電壓整流該不至於,燒毀突波吸收器,想來應是遭雷擊吧,但是被雷擊中有這麼簡單, 只壞 1個突波吸收器.2個 濾波電容. 一個保險絲嗎? 沒修過遭雷擊機器.

网友:
僑威的口碑不錯..

50 元,算便宜了..

我買 seventeam 350W 都 100 元了,不過賣的人不知好壞.. 幸好打開看及試用後是好的..

网友A:
首先感謝大大您分享的維修實例。

但請您先修改一下圖片大小喔!解析度請調整為800*600,影像大小請保持在100KB以內。

网友:
經手那麼多顆Power,還第一次看到爆大電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謝大大您分享的維修實例。

但請您先修改一下圖片大小喔!解析度請調整為800*600,影像大小請保持在100KB以內。

我好像越弄越糟糕 ,
呼叫版主幫個忙, 把超過100K的圖刪去. 謝謝

网友:
那大電容爆的時候,原使用者如果在電腦旁一定嚇到半死啊,
驚嚇之時,也不管3七二十一是否有保固就直接回收囉....
話說僑威的也還不錯,爆那大電容還真少見耶....

网友:
這的確是插錯電或是台電送錯電導致的。
若是雷擊,較容易在AC輸入端看到明顯焦黑痕跡。

网友:
爆很大~~!!   不過我猜想因該是...使用地點的電源問題

网友:
小地看的不多但是還真的沒見過暴大電容的
小弟也用橋威的產品
還不錯啦~~感謝分享

网友:
我曾修過後面電源輸入選擇切在110V,而電源使用220V輸入,當下燒的就是ZNR及保險絲。

网友B(2010-11-02):
經手那麼多顆Power,還第一次看到爆大電容的。。。。
引用 楼主:

只要送錯電舊OK了~ 之前在公司大型變壓器好像是外部是400V的電(我沒記錯的話)
然後接錯 接到公司的辦公室內部來~ 而那時候剛好假日沒上班 電腦都是關機插著電....
等到上班的時候~ 我身為公司的MIS...就是處理一堆這樣的PSU....
想說怎麼壞一堆PSU呢? 好奇地拆開 才發現~~~ 大電容爆炸了 =.=b 有的連PSU的機板也燒得焦黑了

楼主:
只要送錯電舊OK了~ 之前在公司大型變壓器好像是外部是400V的電(我沒記錯的話)
然後接錯 接到公司的 ...
引用 网友B:
.

大大   你鴨子在友站好紅

网友:
.

大大   你鴨子在友站好紅
引用 网友C:

有嗎??? 我還以為我很低調了說....

网友:
見鴨如見人n_136|

网友(2011-01-04):
有些POWER的高壓大電容插錯電不會爆,但防爆紋會凸出來+冒煙霧,過程只要幾秒鐘

网友:
大大恭喜了

网友:
友站是模拜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正在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