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ColorLaser 4600dn多張進紙

楼主(2010-08-18):
請問是電池閥,還是取紙輪NG呢

网友:
雖然這機型我沒碰過,但聽聲辨位..........電磁閥異常在取紙時聽得出開合的聲音頻率不同!

网友:
我覺得應該是分紙片出問題.取紙輪出問題時大多進不了紙.

网友:
如果是兩三張紙疊在一起出來,分離片的故障的機率最高.一般是必須更換.
若是印一張出來兩張,並且顯示夾紙,則電磁閥故障的機率最高,這個情形是因為機器用久了,電磁閥的消音海綿老化變的有黏性,只要除去海綿,再用膠帶絕緣即可.

网友:
如果修不好,那就一次放一張就好了......我不是來亂的,因為之前我也是這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是董事長在用的,我拿不走,也不可能叫他一張一張放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找不到這台的分離器咧,聽同行好像這台沒有分頁器,不知跟你指的有沒有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