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楼主(2010-08-19):
以下是我第一次實際的經驗,請各位大大指導一下嘍!
我的是電源板壞掉了,所以覺的找零件真的好難,希望
知道的版主提供一下,還有下次我會把照片拍清楚一點。
對了想請叫各位版主是怎麼把照片PO出來,需要網路空
間是嗎?這次是因為沒有主要的電源12V與5V所以我就來
這找了資料,發覺各版主真的很好,謝謝各位版主喔

這是背面行號

這是背面行號

壞掉的零件

壞掉的零件

正面

正面

网友:
呵呵! 該換台相機了!

网友:
照片的解析度請調整為800 x 600大小喔!圖片大小請控制在100KB以內。

网友:
是不是我的老花眼鏡該換啦!?怎麼都看不清楚?

网友:
很明顯是手振...
手持的話...盡可能的補光...
不需厚景深的話...光圈開最大...
把快門時間壓在1/30以下...甚至1/60以下...
看個人穩定度...
按快門時記得暫時停止呼吸...

不然就是想辦法架定置...
用自拍讀秒快門...
就可以不用壓快門時間...

楼主:
謝謝各位朋友的幫忙以後我會注意如何才能拍出好照片

网友:
沒近拍功能的傻瓜像機    只要買一個大的放大鏡  放在鏡頭前調整跟鏡頭的焦聚
在像機裡看輕楚  大概就行了  旁邊置放一個光源照要照地方 不要用閃光燈  會
反射

楼主:
給landskip 版主之前真的沒有在賣,我打電話給某些賣場他才有在賣。
給mmx26662001版主謝謝你,下次我會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