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賣場特價~seagate行動碟2k~筆電2萬有找

楼主(2010-08-19):
剛才突然看到的。。。到8月16日為止。。要買要快。。。
大潤發特價~seagate行動碟2k~筆電2萬有找

【1】這個【500G】seagate行動2.5寸硬碟碟2000元。。相容性應該很高^-^
中古筆電配這個一定很夠用。。也不用管筆電【IDE內建硬碟】或【SATA內建硬碟】的更換問題了^-^
ps:在網路購物。。有看到創見字樣的行動碟好像要2400元。。價差
隨身碟最高也才 16G..也比較慢。。。
ps:不知道是否有網友知道【USB2.0 介面】。。最大存取速度多少。。有沒有到【內建硬碟】的速度【每秒 100MB】??   還是只有【每秒 25MB】??    因為我用【4G隨身碟】拷貝東西到IBM 1.6GHz的老舊筆電[R32]。。總是覺得非常慢。。。。》《

【2】華碩win7筆電【500G】【2G記憶體】~2萬有找~應該比 y拍便宜的多吧^-^     不過咱買不起就是了。。。

楼主:
不知道。。是否有網友有用【行動硬碟的】。。

【1】說一下【USB2.0 介面】搭配【行動硬碟的】使用心得吧。。。。^-^
【2】筆電可以用【行動硬碟】來開機嗎??? 因為咱看過案例。。有一些人的筆電【Bios電池】與硬碟。。同時出現錯誤訊息《--》如果能用【行動硬碟】來開機。。。應該就知道要換【Bios電池】或是要換內建的2.5寸筆電硬碟。。^-^

ps:還有【行動硬碟的buffer 記憶體是多大的】。。^-^
用行動硬碟玩普通的20M~100M遊戲...會卡嗎??

ps:我只是問一下。。咱並沒有在玩game...

网友:
行動硬碟來開機在windows系統是不行的,LINUX系統倒是可行。
USB硬碟傳輸速度大概每秒在20MB左右,小遊戲還好,大遊戲不建議。
IBM 1.6GHz的老舊筆電只有USB 1.1,速度不到一秒一MB,當然慢

楼主:
行動硬碟來開機在windows系統是不行的,LINUX系統倒是可行。
USB硬碟傳輸速度大概每秒在20MB左右,小遊戲還好,大遊戲不建議。
IBM 1.6GHz的老舊筆電只有USB 1.1,速度不到一秒一MB,當然慢

剛才找到一個安裝實例。。。【1】只要牌子選對。。就可以用【隨身碟 或外接硬碟【舊硬碟40G】替IBM R32開機】。。不過是以MS-DOS系統來開機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741135
【2】比較新的主機板~通常支援【USB設備】開機的選項。。。要去重新開機~在Bios修改一下

=====複雜資料
失敗實例
【1】【2001年舊的AMD電腦設備】~用了500GB~【創見隨身硬碟500GB】失敗。。
ps;可能是容量大+【USB1.1】讀取慢的問題。。也可能是硬碟轉速快。。吃電兇大於0.55A有關。。》《
【2】舊的一台40G的隨身硬碟【成功】
http://tw.group.knowledge.yahoo. ... stitem/view?iid=784

ps:答案要等到拆開 【創見隨身硬碟500GB】。。看到其【耗電量為0.55A】
還是【耗電量為0.6A~1A】才能找出【為啥等硬碟圖示出現~會用掉 2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