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nf55s不能启动

楼主(2010-08-19):
一款杰微AMD主板,有时候能跑码到内存自检,有时候,不跑码,测内存供电部分没有问题。就是感觉桥温度高,后来看同样型号主板都是这样,请教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应该从哪个部分下手,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照你所說的情況看來,橋空焊的幾率比較大。建議加焊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所說的情況看來,橋空焊的幾率比較大。建議加焊一下看看

加焊桥的时候,发现桥被加焊过,我再次加焊,还是一样,没有效果

网友A:
具體跑碼多少,BIOS有沒有刷過呢?最好上個主板圖片看看,主板其它各項電壓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體跑碼多少,BIOS有沒有刷過呢?最好上個主板圖片看看,主板其它各項電壓有無異常

主板图片已上传,没有数码相机,见谅啊!BIOS没有动过,诊断卡跑码四个零

网友B:
回复 网友C:

reset?..............在不過記憶體的時候,看有沒有reset。

整合橋供電,在CPU與PCI-E插槽中間那堆MOS。
供電方式,是一相PWM供電。
已經被處理過整合橋,可能有需要重新植球的必要性。(最後再去想這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et?..............在不過記憶體的時候,看有沒有reset。

整合橋供電,在CPU與PCI-E插槽中間那堆MOS。
供電方式,是一相PWM供電。
已經被處理過整合橋,可能有需要重新植球的必要性。(最後再去想這步了) ...

有reset,就是无法启动

网友:
建議刷一下BIOS,還有一點就是換個C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