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22

楼主(2010-08-19):
請問
viewsonic vx922 請問外殼要怎拆
我卡片沒地方刷  =  =
跟開 vx924一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viewsonic vx922 請問外殼要怎拆
我卡片沒地方刷  =  =
跟開 vx924一樣嗎

ViewSonic系列應該都大同小異吧!除非有特殊的,例如前蓋按住向上划開的或是前蓋或後蓋在側邊用螺絲鎖住的都有可能!!
最好是拍張照看看,比較好幫您解決問題!!

网友:
代貼

拆法應大同小異,同樣是鬆開角落四顆螺絲,前後殼用卡榫固定,從底部先撬開,不過有些機型要下腳座,若是不確定的話腳座一起下來。

楼主:
藍色的腳座螺絲被擋到了
http://highdefinitionreviews.net ... green-power-button/

他的拆法,我只能說好神
一直失敗  哈哈
努力尋找別得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藍色的腳座螺絲被擋到了
http://highdefinitionreviews.net/repair-viewsonic-vx924-lcd-monitor-blinking-green-power-button/

他的拆法,我只能說好神
一直失敗  哈哈
努力尋找別得方法 ...

映像中這款鬆開四角螺絲,然後用小一字沿著四周撬開卡榫後蓋就能起來了吧!
再不然就是前蓋先取下然後鬆開按鍵板螺絲後蓋及腳座才能脫離!

楼主:
多謝
剛找到吃飯的  機絲(台語)
白鐵的  飯匙
終於敲開了

感謝大大

楼主:
請問電容 +  -
有劃   斜線是+ 極嗎

因他沒寫+  - ,想確認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斜線為-極

楼主:
剛剛有爬文

看原來的零件是不是比較正確?
好比電容外殼都有一條白線,是不是就是 - 極?
因為好怕遇到  有標示相反的版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時候就要用電表量阿,通常 - 會相通,而且也跟螺絲孔導通~

网友:
如果怕遇到標示反的(的確有,且只有一顆標示錯誤),除了查電路外,也可以在拆故障電容時先做記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