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瞄器|事務機] HP-F380事務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19):
噗…話說這台事務機的主人…是小弟這一生中…唯一想愛
卻愛不到的女人…鬱卒~不修了啦…

不過…這也七年前的事了…既然沒辦法當她的男人
應該可以當她的好人吧…

先來看看主角

屁屁來一張

先來量一下電壓~
主人說插電~但開不了機沒反應
咦~變壓器電壓都正常耶~
不過…這不太準~有的變壓器掛蛋了~空載會有電壓~但提供的電流不夠給負載
此時~會造成壓降~導致不動作或誤動作~所以…這電壓~只能參考

插電看看…
的確沒反應…退修…
威…咖正經咧吼…

先拆開四個角落的螺絲~先看一下是蝦米螺絲

哇咧X! 是星型的耶~
通常遇到這種~小弟沒錢都是用小一字開的~呵呵

掃瞄器的CCFL光機組~

進出紙及墨匣機件

看一下驅動板板…
在最下層…要拆機件組…暈

量一下上電電壓
有電耶…但別想太多~
Buffer記憶體及主晶片組~最好是吃那麼大的電~看來真的要拆機件了

一般來說~機件組要壞的機會很低~
除非…遮斷器掛掉~(光電素子)
EX:外型 http://media.digikey.com/photos/Fairchild%20Semi%20Photos/H22A1,H22A2,H22A3,H22B1.jpg?cshift_ck=null&client_id=5042
Data
http://media.digikey.com/pdf/Data%20Sheets/Fairchild%20PDFs/H22A1,2,3.pdf?cshift_ck=null&client_id=5042
但會產生是誤動作而已~不會不過電

拆機件組…這超難搞的~因為我沒拆過
只要找出固定在機座上的螺絲就好~不要細部分解~會拆到西郎

拆的過程就不拍了~拆很久~
又拆到藍X火都來了…

喔耶~終於…看到你了

這端應該為電源區塊
有L-C濾波喔~又有蕭特基
不過電…可能這邊出問題喔~
這IC馬達的電驅晶片~應該跟供電無關

先對地量一下蕭特基
短路了~呵呵…但別高興得太早~

因為電感在旁邊~但電感大部份都是串聯
但也有可能是電容掛蛋了~
爆漿牌電容~TEAPO

先別急~先修一下自己的胃
巴豆夭了…這老背的愛心溜
哇! 就送ㄟ啦~

事不遲宜~拆電感
哇咧~港款喔~

先拆蕭基基下來量
逆偏短路了耶~

再量一下開路阻抗
哦喔…蕭基基掛蛋了…

先把電容換掉吧~

查一下DATA
這顆SMD蕭基基的型號是S4
當然~這是代碼…
所以要找出它的Making code
再查從型號去找Datasheet就知道規格了~

話說…我3GS摔出一條大裂痕
不過…不影響操作~也看不太出來~

先焊上去再說
這顆的型號是1N5819
讓它站高高~可以幫助散熱~
(這相機老了…開近拍對焦還對不到)

送電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量什麼~
第一次修印表機~反正~大致上判斷供電是對的就好~

主晶片

先裝難搞的機件組

滑槽齒輪組
這個我裝錯~有塊白色的限制座
要裝在裡面~我塞到外面了…

裝好了以後…又看到桌上有個東西
X! 哇咧@#%$$%&^!!
再拆一次…

不過…這也讓我發現到~這刻度盤上~
就是記載著滾軸的方位~
也表示當進紙後~
主晶片>電驅晶片>馬達>遮斷次數(一點遮斷一次)
以這個方式計算滾軸級距~
既能給主晶片SENSOR的分析
也能夠替代高價的高精度步進馬達~
這成本節省非常非常多~
RD都不是人…是神~創造商機的神…

上紙…

咦…一直錯誤…

再打開看…
我忘記把刻度盤插到遮斷器中心…
又默默的拆了一次:on_105|

再印
墨水匣斷字了~不過…這能印字出來~
也表示噴頭損壞不嚴重~乾掉的墨水卡噴頭而已…

拆墨水匣
好髒喔…都霧霧的

滴一下神奇的液體
去抽根菸
擦一擦就變這樣了…

撕開上面的貼紙~
加墨水囉~
加墨水也要有技巧

1.先記填充的刻度
2.針要插到底
3.輕擠軟瓶~原則上10CC
4.看底部有無出墨
5.沒有再加3~5CC
原廠墨水匣黑色的大約12~15CC
彩色的大約18~22CC/3一色約7CC

這是用影印的方式OK~如果裝到電腦上列印的話~
會偵測墨水匣有無墨水
但是…當你用完原廠墨水再填充
拍謝…這需要破解~要貼點
請參考
[轉帖] http://ttangttand0206.blog126.fc2.com/blog-entry-439.html

然後要注意一點~大量列印時~儘量以15張為限~再休息個3~5分鐘再印
不然會造成墨水匣的晶片過熱掛掉喔~

列印一下…
這樣就完修了

=========後記=========
呵呵~真是拍謝~這麼軟~又貼了這麼多圖...搞得篇幅很大
印表機這種東西~真的有夠難拆的…
而且對對刻度盤做了兩賤事
1.手賤轉了它
2.腦殘沒裝好
結果校正好久~送紙送了好幾次~真是爛透了…

不過…這修女生的東西~一打開…
都有幸福的味道…就是房間的香味~
這光聞到這個…就想修好它…
好香喔…我也要去妳房間…
威……

對了~這個蕭特基掛掉好像是通病喔~因為我同梯的跟我說他的印表機也掛了~
居然也是f380的~呵呵...

以下轉帖為本人幫女生維修收貨原則
http://www.wretch.cc/blog/Asex/15909163
哈哈…還有還有…維修SOP
http://www.wretch.cc/blog/Asex/15909134
哇哈哈…輕鬆一下…

网友A:
.....我第一個偷看嗎???

网友:
我第二個偷看~~~
怎會突然出現排骨湯~~~
看得我都餓了!

网友B:
...............快看完了!
圖片就差不多快猜到在修什麼問題了。

那個墨水夾.............我的機器好像有救了,墨水夾都爛了,全乾了。

网友C:
這個排骨湯好像是在台中的大墩路上買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個偷看嗎???

不!第一個是我。

他只貼出前一半時,我看不懂他貼這個拆開的事務機要幹嘛?
看了全部貼出來以後,還滿有意思的。

网友A:
話說....樓主是帥哥型男耶~~~怎麼會追不到那位女的???
還是~~你給人家拋棄了..所以~幫她修東西~~彌補你對它的遺憾.....
但....為何修到一半...我看到排骨湯了?????
害我也肚子餓了.......
只是~~~我怎麼內容也只跟著看一半...就看到...此人已經下班了........還用紅字......

网友D:
好奇~~大大~~你慘了~~如不小心遇到另外那一個!!~~她
我再無意開這一篇給她看一下~~
不知下場~~

网友:
太強了啦
請問好奇大Making code要怎麼查阿
每次google都找不到
有推薦的網站或工具嗎?

网友:
明天待續...?

那就明天繼續"刷攤"...
好奇大...能不能點餐?

网友:
型男 = 行動困難 = 行難

恩 精彩的維修 但是看到那碗湯 還真的會餓

网友:
我明天再來

bye bye

楼主:
哈哈~感謝各位的~下午再來編~本來想說40分就可以po完~但圖太多張了~趕不急在下班前弄完~我先睡囉!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看完了!
圖片就差不多快猜到在修什麼問題了。

那個墨水夾.............我的機器好像有救了,墨水夾都爛了,全乾了。

S大~如果是原廠的話~可以用酒精但要用比較多次~
我那個補充液全套是在電子街買的~有附一瓶清潔液好像是丙酮的樣子~
清得很乾淨喔~

引用 网友C:
這個排骨湯好像是在台中的大墩路上買的喔。

哈哈~逃兵大~這個在彰化買的~這個是康X的藥燉排骨

引用 网友A:
話說....樓主是帥哥型男耶~~~怎麼會追不到那位女的???
還是~~你給人家拋棄了..所以~幫她修東西~~彌補你對它的遺憾.....
但....為何修到一半...我看到排骨湯了?????
害我也肚子餓了.......
只是~~~我怎麼內容也只跟著 ...

這妹妹是因為距離的關係才沒跟我在一起吧~
一個在彰化~一個在高雄~太遠了~
會幫他修可能是因為她有瑤瑤的身材~太吸引我了...
不敢當~小弟現在胖很多~不敢說自己是型男的~
不過...去大陸羨煞很多小妹妹就是了~
誰叫明道在大陸那麼紅~哈哈

引用 网友D:
好奇~~大大~~你慘了~~如不小心遇到另外那一個!!~~她
我再無意開這一篇給她看一下~~
不知下場~~

哈哈~阿彰大~我就是先PO到Facebook上被她發現~就這樣罰跪了好幾天了~
在這邊沒差~她不會上來看~呵呵~可以大膽一點...

网友:
多情總被無情傷 !!

加油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裡有Marking Code對照表, 參考看看

网友F:
朱學恆勸世言:

學會修電腦,
好人做到老,
好人修電腦,
壞人床上搞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喔!我的是原廠的墨水夾。..........彩色和黑色,除了底部乾掉之外,好像也沒有墨水了。

到時候有再去電子街,再去看看...............每次走過去,路邊兩排弄印表機的都說:「來看看喔!參考看看。」..........都趕快匆匆走過去。(我沒有要買墨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我的是原廠的墨水夾。..........彩色和黑色,除了底部乾掉之外,好像也沒有墨水了。

到時候有再去電子街,再去看看...............每次走過去,路邊兩排弄印表機的都說:「來看看喔!參考看看。」..........都趕快匆匆走過去 ...

呵呵~原廠的墨水匣很耐用喔~但容量較少是缺點~
我公司的1410墨水匣都用兩年了~還沒壞~只是要常常填充~
但如果吸墨海棉掛了~會每次加都流到光~
買的時候一定要叫廠商再教妳怎麼用~加深印象
電子街內賣墨水最早期的~是在要轉進去瑞銘巷子口那家~這家大姊最老店
也可以比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朱學恆勸世言:

學會修電腦,
好人做到老,
好人修電腦,
壞人床上搞

我笑了(說不定板主努力修,妹妹還是跟別人好)

网友H:
好奇大,是他配不上你啦!或者說...緣份吧!當朋友也ok啦~
說真的有瑤瑤的身材 ~     應該很多人都會被吸引吧~
算了,找一個像林志玲的也行啊。
哇咧~東扯西扯的~~~

我的hp印表機都是原廠墨水匣用完就用填充的,但總是填充個兩三次就不能用了
印不出來,看到epson很多人都改連續供墨,本想要不就換一台印表機,
看到這篇,又出現一道暑光.....

你們公司的竟然能用二年........
記得以後要多po幾篇嘿~~  造福一下大家:on_116|

楼主:
哈哈~可能個性會不合吧~這妹妹可是...
屬虎+獅子座+左手斷掌+洽北北的~這應該會吵架吵翻天喔~

其實墨水匣一次填充最好是用5~7CC的量就好~
不要一次加太多~
然後...加完墨水後最重要的一點~
要把墨水稍為吸出來~做引流的動作~

而原廠墨匣的優點在於不容易壞~但要每次補充就要破解...
而副廠的墨匣要靠運氣了~有的用很久~有的用沒幾次就斷字了~
而改連續供墨~會改的店家原則上都能用很久不會壞~
但一定要記得~每印10~15張就要休息~不然...噴頭跟晶片會容易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奇大,是他配不上你啦!或者說...緣份吧!當朋友也ok啦~
說真的有瑤瑤的身材 ~     應該很多人都會被吸引吧~
算了,找一個像林志玲的也行啊。
哇咧~東扯西扯的~~~

我的hp印表機都是原廠墨水匣用完就用 ...

建議你還是買雷射的~~~才不會花大錢~~~~
墨水類型的印表機真的是無底洞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呀~其實公司的墨水的印表機也壞好幾台了~
目前看過去掛了三台~儘存F2235跟PSC1410而已~
而且現在的雷射印表機好便宜喔~
近4K就能買到...好誇張...

不過公司應該不會花這筆錢啦~呵呵...
堪用就好...壞掉再說...不能用要修到好...

网友:
噴墨的 一拆開後 手都黑了吧

网友:
好厲害捏!!  敬佩~

网友:
"據說"hp的墨匣不能用完在填,因為屬於氣泡式噴墨設計(利用加熱使氣泡膨脹擠出墨水),當完全沒水時加熱體會燒壞失效,所以要快用完時就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