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MPP550畫面斜紋閃爍

楼主(2010-08-19):
畫面斜紋閃爍,那裡故障,請大大們幫忙.指導!!

网友:
趕快看版規。不要貼這麼大張的圖。

网友:
先上公版測試如還依樣檢查屏線接口
或是屏的濾波電容
昨天剛修一台mozo 17吋
面板LM170E01>>這片很多人都會說sn0209033這顆會壞
搞了半天是屏線接口問題拆 裝約20次才找到原因
這台是屏片線接口端上下不夠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