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 Fx系列電源板維修參考技術資料

楼主(2010-08-20):
我是個新手,對各位板主的維修精神。十分讚賞與佩服。
手邊有幾個三菱的PLC因電源板損壞.送到維修廠都不肯修.連電源板都不賣.空留在那裡,
丟了又可惜.(已將CPU拆到別台試過是正常OK的)
來到這裡像是,挖到寶.只是還沒找到相關的線路圖.但大致上與其它的電源供應器.
電路都很像.所以就上來求黨了.謝謝!

网友:
一直想學PLC ,真想看看三菱 PLC 的構造,可以的話 PO 個圖片分享一下,謝謝!

貼個圖讓媽咪的大大幫您吧!

楼主:
目前等級無法上傳附件

謝謝wooden大
我目前等級無法上傳附件
所以無法 PO 圖片分享
實在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ooden大
我目前等級無法上傳附件
所以無法 PO 圖片分享
實在抱歉

1.即來求援,勞駕請參看版規~
2.只要10篇就能貼圖,您就是去維修實例或是教學區去看看幾篇,回回幾篇灌水文,就可以貼圖了。
3.就算不能貼圖,也可以先貼到免空再連過去。
感謝您的配合~

楼主:
知道了謝謝指點

謝謝版主指點
我會盡快完成任務的

楼主:
貼圖圖讓媽咪的大大幫幫我

這就是我說的三菱PLC Fx2n80MR的電源板

這就是我說的三菱PLC Fx2n80MR的電源板

楼主:
貼圖圖讓媽咪的大大幫幫我2

這是右側 MR2920 已被我焊下來

這是右側 MR2920 已被我焊下來

楼主:
貼圖圖讓媽咪的大大幫幫我3

這是左側部份

這是左側部份

這是左側部份,交流輸入一直到橋式整流->濾波電容部份都量過
是正常的。只是目前的功力尚未能量測 MR2920 這個電源IC,
是否有問題?

楼主:
貼圖圖讓媽咪的大大幫幫我4

就是這個MR2920 整個電源板的外觀
並無任何燒損的表象,包還被面也是完好的。
就是沒有輸出。
第一章圖片的左上方 有三根針 那是AC電源輸入端
左方另有一9針的Pin 那是PLC 所使用的DC電源
其中有 DC24V / DC5V 及其他未知的輸出
請各未簽進前輩幫幫忙。感恩...謝謝!

网友:
請看MR2900系列Application Note,先查IC101 的第 5,7 腳有否供電,再往後查了,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NDENGEN/MR29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