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稽納二極體的規格

楼主(2010-08-20):
下圖的稽納二極體看起來不像Hitachi的HZ系列, 也不是Vishay Telefunken的TZX系列, 也不是GOOD ARK的BZX79系列(小弟手上只有此三種稽納二極體的Data Sheet). 有哪位大大知道是哪種系列的嗎?

网友:
請一下大大可以把你附近的電路畫出來嗎?他這顆有可能是給哪IC供應電源,
然後查那個IC的供應電源不一定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小弟很用力想把它畫出來, 可惜腦袋裡沒東西, 拍了兩張照給大大參考, 看是否有幫助...(紅框內即原稽納二極體, 已被小弟拆下)

補充說明: 這是一顆電腦用的普通 power, WEiME 核動力 Model:SP-5450 , 插錯 220V 導致爆了不少東西. 小弟是抱著研究不放棄, 死馬當活馬醫的精神, 將原本無5VSB 修到有 5VSB, 但目前是ps_on完全無反應(ps_on短路後電壓都沒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