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家有寵物的傑作

楼主(2010-08-20):
記得先前 Wish (修正一下,是Ricky)大貼過一篇類似狀況,這一則是幾個月前維修時遇到的。
主人是一位退休的老長官,打電話來說會一直當機,要我整台帶回處理,
型號也忘了抄,處理過後也忘了拍照,只記得是 ACER 的。
會發生這個狀況是主人家裡有養狗,這龐物是無時不刻地會掉毛,
掉下來的柬西就累積在 CPU 散熱風扇處,時間久了溫度就爆升了,
BIOS 的停機溫度還是定在 80℃ ,結果還是狂當不已!
各位看官,家裡有養龐物的要留意了!

网友:
夏季CPU溫度高的故障比較多,不過風扇堵塞得這么嚴重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不只是有養寵物的要注意,連女生在化妝也要注意,不要在主機附近化妝,不然化妝的粉塵也和 wooden 發的圖片,堵塞得差不多n_040|

网友:
還真髒~............
我遇過養貓的 ~裡頭都是貓毛 `...............

网友:
在忠孝國小服務,是沒有遇過那麼慘烈的電腦.........

不過每台送到資訊組這裡來的電腦,都由我經手處理,到是裡面一堆「塵土」,超級恐怖的,大氣都不敢喘,一不小心就要連打四五個以上的噴嚏。
整張主機板、CPU、風扇,通通管他三七二十一,直接拿去水洗了,水都變色了。

网友:
有時不用毛絮/棉絮,灰塵就已經可以塞成這樣囉~

网友A:
哇...好多毛...這收集多一點可以做枕頭做棉被了~哈哈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好多毛...這收集多一點可以做枕頭做棉被了~哈哈n_136|

那就說定了!下次有這個 CASE 請好奇大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好多毛...這收集多一點可以做枕頭做棉被了~哈哈n_136|

(那我看電腦清潔作完,小狗馬上也捉去作保養  例:剪毛 洗澡 ... )

网友B:
哇~主機是放地上嗎?可以塞成這樣真恐怖!

网友:
讓偶想起了這篇"沒想到這樣子還沒燒壞腦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E8%85%A6%E8%A2%8B

网友:
 哇~真恐怖...竟然可以塞成這樣...
如果是我遇到的話,一定叫他自己來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主機是放地上嗎?可以塞成這樣真恐怖!

一定是 變成吸塵器了 桌上型PC還是放桌上比較實在

网友:
我遇過最恐怖的是電腦擺在神桌旁..
抽煙加上香灰日積月累的吸"煙灰"
整台電腦裡都卡"煙油"
想清都清不掉..
誇張到己經看不到機縠內部的鐵質部份了.
全被煙油給蓋住了...

网友:
灰塵、毛…都還好,可以清

我以前遇到一個,把電腦放在“廚房”
有沒有看過抽油煙機的集油盤

電腦內就像那個集油盤一樣,會滴油

网友:
現在大家是在比誰見過的電腦最髒就是了~~
目前看來snare大的我覺得最噁心~~
我只見過灰塵及毛髮擠一大堆而已~~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网友:
前一陣子才處理一台準系統,在散熱風扇處的那一層「棉被」,加上使用者桌布圖案,分析後可知主人是養貓的

不過,這還不是我還看過最恐怖的
曾見過拆開後裡面是一層厚土,我戲稱那是跟兵馬俑一起出土的文物
事實上那主機也非是經過土石流掩埋過,僅是放在鄰馬路的窗邊積塵所致

网友:
我遇過裡面有兔子便便~機內殼氧化

网友:
以前還看過CASE裡面還有鳥屎,還以為沒什麼哩,現在看到各位大大的結果,還真是讓小弟大開眼界@@

网友:
遇到這種的小弟都是用小油漆刷+吸塵器
邊刷邊吸會很乾淨. 粉塵也不會四處飛. 比用空壓機好用

网友(2010-11-02):
回复 网友C:

偶捧油的電腦... Orz

网友:
完全塞死+電容爆漿n_087|

网友:
我....處理過狗尿尿的...

网友:
小弟我清這個 很有經驗  除了用空壓機吹 一樣是不會乾淨 要泡藥水   把散熱片 拆下來去泡藥水   會變的超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