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壓變壓器的好壞測量

楼主(2010-08-20):
110V 轉 24-0-24V 的降壓變壓器,次極端不小心短路了幾秒鐘,冒煙才發現。

測量電阻值,0-110V 1歐姆(更正 0-110V 應該是8.5歐姆,1歐姆是次級的0-6V,因為是在同一邊所以量錯了),24-24V 2.6歐姆,兩組0-24V 都是 1.6歐姆,接電量電壓都正常。

這顆變壓器還可以用嗎?
還有,24-24V 的電阻值為什麼不是 24-0V 電阻值的兩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據我多年的經驗
判斷結果

您發錯區了!!

网友:
看看接上重負載,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算撿到了(好加在)。

网友B:
降壓變壓器一次繞組圈數多且細,阻值不會比圈數少且粗的二次繞組還低,應已有問題。

网友:
.....這顆變壓器已經掛了阿....
正常來說因該是在1百到3百K之間阿.....
1歐姆...已經完全短路了......插電會變成電熱變壓器...
溫度可是會高的燙人然後引發火災....
我記得我以前有針對線圈阻抗作說明吧.....
望記在哪了

网友:
變壓器阻值都是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壓變壓器一次繞組圈數多且細,阻值不會比圈數少且粗的二次繞組還低,應已有問題。

對不起, 0-110V 應該是8.5歐姆,1歐姆是次級的0-6V,因為是在同一邊所以量錯了。

网友:
使用前可以觀測空載(只接輸入,不接輸出)時的電流及變壓器溫度,若是電流異常且發高熱(正常變壓器於空載時不會高熱),表示已損壞(一般是繞組層間擊穿或是鐵芯渦流現象嚴重導致)

楼主:
接電,空載,測次級的電壓都正常,也無漏電。有空接負載試試看, 因為冒過煙大概無法滿載使用了,也不太保險。

比較想知道的是:為什麼 24-24V 2.6歐姆,不是 0-24V 1.6歐姆的兩倍?

剛剛又測了一顆輸出 12-0-12V 好的變壓器,12-12V 2.0歐姆  0-12V 1.3 歐姆,看來電阻值是合理的。大概需要去研究一下「線圈阻抗」的道理了。

网友:
可能是因為冒煙過熱的關係,導致繞組有部分層間擊穿,而有阻值差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覺得測量線圈的阻抗意義不大 , 你量到的只是線圈(漆包線)的直流阻抗 , 這通常會有誤

差 !! 測量實際的電感量反是比較正常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