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6w 條文 顏色錯誤 (已解決)

楼主(2010-08-20):
(无正文)

网友:
先清潔面板的LVDS排線接點,然後試看看

如果不行請先來張灰階256階圖測試,順便來張AD的圖,因為LVDS編碼IC可能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  清潔完之後 畫面有變好很多 但會有痕條 左右不致中 AUTO 設定也無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清潔不夠,接點阻抗太高了,排線接的時候夠緊嗎?

有用電子接點復活劑噴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大大!!!  我從接好了  真的變好了 太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用客氣,因為你貼出的資訊足夠做些判斷,所以才有辦法幫忙~~

不然我也是喇D賽居多了n_081|

网友(2011-02-11):
呵~~我也遇到相同的狀況~~也是清一下屏線就好了~~恭喜完修^^

网友:
請問sunek大.怎麼那麼利害一眼就看出LVDS排線接點不良......."準".......
而不是t-com.......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愈過  不過看來是我清潔的不夠用力
想請教一下大家是怎樣清的
我用接點清潔劑狂噴還動用到WD40擦子最後連牙刷都拿出來刷端子了
一樣沒用
最後只有回收一途了

网友:
如果清潔無效,則可能
1.屏線壞/斷線
2.Scaler的LVDS通道故障
3.面板的LVDS通道故障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