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驅動板請問

楼主(2010-08-20):
A190A2-A02-H-S1  跟A190A2-H-S1  可以通用嗎///???  因為網路上A190A2-H-S1  好難找都是A190A2-A02-H-S1

有的賣家說可以有的說不可以.....

上A190A2-H-S1

上A190A2-H-S1

A190A2-A02-H-S1

A190A2-A02-H-S1

网友:
回复 网友A:

4:3 不能代16:9 相同則可以

楼主:
都是寬螢幕就可以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寬螢幕就可以囉///???

也不能說寬螢幕就可以代,除了2樓P大說的"4:3 不能代16:9"
主要還是要看接PI板的電壓定義腳位相同的話代用就沒問題,還有就是接按鍵板的腳位定義或許會有所差異而已(只是按鍵會跟原來的不同,例如原先電源鍵變成MENU鍵,這點不太有影響)

楼主:
按鍵  跟供電  腳位 對我來說都不是問題..主要問題是  ad板可以驅動我的面板嗎  ~!

网友:
我初步掃描了一下DATASHEET 腳位似乎一樣,不過上機前請您先檢查PIN TO PIN有無相同

解析度可能要燒MCU,我沒有n_081|

楼主:
什麼的  datasheet 可不可以share 一下呢 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rry不可以  MARK太大了

有些東西是不能亂來的...請理解!

网友:
這台應該是 Viewsonic VA1912W ,已知 VS10866最少有4個版本不含掛其他廠牌。
圖上, 一是VGA版,另一是VGA+DVI版 AD上有一顆 CM2706B Chip
個人是沒實務試過,但看過資料后認為面板是共用的,同suneku大所說有些東西是不能亂來的...請理解!

請問這片AD的故障原因/情形為何? 是否簡單描述或給個圖片參考...

楼主:
我那一片喔...有點模糊  感覺格數有點大   對比調到50~60   螢幕顏色會變  +跳動
有時候  會有1/4  全藍色

网友:
A190A2-H-S1:這片是奇美CMV-T38A_20吋用的...4:3螢幕用...
A190A2-A02-H-S1:這片是ACER AL1916W用..寬螢幕用...

上面二塊解析度不相同..我有裝過..
我當時裝上去全是沒燒掉,,畫面正常,就解析度跑掉...整個畫面偏掉...

以上是小弟以前從機子上拆下來的..
參考一下~~

网友:
不適用但可以驅動有畫面但{我的電腦}圖示出現上下兩截我的液晶是Acer A2017,也是用A190A2-H-S1,我買錯了用
A190A2-A02-H-S1 ,或許19寸的螢幕便可以

网友:
大家可能有些搞錯了! 這些電路編號的板子只能說是這板子的電路規格是相同的,它所支援的硬體規格也是一樣的設計。
但硬體規格太多了,每一家所搭配的選項不同需求不一樣或是些OEM商品是用這相同編號板子?
如:
支援螢幕規格為 17"  ,19" ,19"W 或 20"W
介面 VGA / VGA+DVI ...
搭配不同面板...
以上, 都會出現相同板子,但重點是 firmware不一樣!

就以手頭上現有的兩台 Viewsonic VA1912W 是19"寬螢幕 A190A2-A02-H-S1 和 A190A2-H-S1 兩種板子的機器。 一台支援VGA+DVI 一台只支援 VGA介面。

另資料中
A190A2-A02-H-S1 還用在 ACER 1916W , Viewsonic VG2021m 及 VA1912W
A190A2-H-S1  有用在 CMV T-38A , Viewsonic VA1912W

那麼以上兩種板子是否用在17"面板呢? 當然是可以的,硬體規格可以往下相容的,重點是其firmware是否有寫入支援17" 1024X768 1280X1024 的程式碼...

以上供參考,這些硬體規格相同的板子用在不同它配規格/介面和不同 Brand / Model 下只有其 Firmware 不一樣。
所以說硬體上是可用的沒錯,但韌體規格是否支援到呢! 就要看其韌體版本了,最後是自行燒錄可(適)用的韌體。

网友:
之前同時修多顆奇美系統營幕的時候,有混裝到19寬螢幕與19一般營幕用的AD,是可以點,但會發生顯示錯位(以中央為分隔線)、底部留黑區塊或是條紋畫面。
所以電路板編號是其次,重要的是內部所寫的程序及支援解析度。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回覆''  這星期放假  就會來TEST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