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聯強LE711的DC輸出電壓不穩..以及燒掉4顆貼片電阻

楼主(2010-08-20):
各位大大...
我想請教的是如果P+I板的輸出電壓不穩12V會在3.XV~11.XV之前跳動這樣會造成LCD黑屏無畫面嗎?
因為我的LCD他的指示燈是黃色的應該是有收到訊號
可是如果D-sub線拔掉就會顯示橘色,且會顯示無訊號輸入
之後再把D-sub線插回去一樣還是橘色
只能把電源線拔掉才又會顯示黃色
這樣看來燈管應該是沒有壞

另外今天在檢測的時候不小心把電晶體短路到
導致4顆黑色的貼片電阻燒掉
如果想要換這4科貼片電阻有辦法嗎??
這個情形跟此篇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1299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4顆電阻只是當作保險絲用,直接用1顆 2W的 0.2歐姆 (我認為買0歐姆小電阻亦可)。
但千萬不要貪方便,而直接短路,下次燒的就不是小電阻而已。

楼主:
一顆就可以了嗎??
價格上會不會很貴??
我聽我學長說 這種貼片電阻都賣一整條的
沒有在單賣的
這是真的嗎??

网友B:
這4顆電阻只是當作保險絲用

那直接裝保險絲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4顆電阻只是當作保險絲用

那直接裝保險絲可以嗎

我想因該可以  你看一下  SG6841 電路因該就知道為什麼了

不過用0.2  OR  0.47  TRY 看看

356.3 KB, 下載次數: 170

网友:
感謝正在找這個資料,得來全不費工夫

网友:
感謝levis大大的資料

网友:
剛好修到這台,這台供給背光的電壓很像不是12v喔,有像只有8-9v左右,怪怪的,有有一片好的對照下真的覺得很奇怪,不過點的亮

楼主:
我今天買了新的貼片電阻跟K2645  可是燒掉保險絲跟K2645
盧大...想跟你請教
燒掉的4顆電阻上面的編號是多少 你知道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4棵限流電阻,2R0*3   1R0*1(第四顆)
有可能SZ6841也燒掉了還有接6841第三腳(VIN)的三個電阻514也燒了要查一下進VIN的電壓有沒有正常,及7-8腳的輸出, VDD有否正常再裝K2645

楼主:
盧大1R0是在R820A還是R820的位置上阿??

而且...我的SG6841S上突然間出現一個凹洞ˊˋ(之前沒有,很確定>"<)...

都不知道要不要繼續修下去ˊˋ

网友:
你可以試試 在 Connector +5V 輸出端(紫色) 與 GND 端( 紅色 or 橙色 or 棕色) 之間 ,
加一顆 150 Ohm 的電阻 , 來看看 +12V and +5V 輸出是否就不會再跳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個洞是代表PIN#1的腳位本來就有了,1R0是R819

网友:
我不曉的你的機種是哪一種的可否把AD板及PI版正面全圖撲一下,因為這個面板掛了好幾個品牌再賣,而且他的PI跟AD雖然大同小異,但腳位很像有點差,有相片比較不會搞錯,真的修不好就換PI公板 ,我是有換過兩次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盧大...你說的我知道是每顆IC都會有的記號..是要幫助使用者知道腳位用的...
但是....我所說的凹洞...是不應該要有的凹洞ˊˋ....
我會盡快將P+I板根AD板PO上來....
順便將SG6841S的情況PO上來的...

楼主:
levis123123 大...
休的好的話我會試試看的...
只怕修不好了ˊˋ
另外我會去研究大大提供給我的腳位判斷文章的...
感謝levis123123大的幫忙:)

楼主:
盧大...我的P+I板跟levis123123 大大PO的文章http://bbs.pigoo.com/thread-13480-1-1.html
是同一塊P+I板的...
至於AD板與SG6841S的情況 我會盡快將圖PO上來的

楼主:
附上我的P+I板..AD板...SG6841S的情況塗上來了

P+I板

P+I板

P+I板編號

P+I板編號

P+I板編號

P+I板編號

SG6841S上的凹洞

SG6841S上的凹洞

AD板全圖

AD板全圖

AD板編號

AD板編號

AD板背面的貼紙標籤

AD板背面的貼紙標籤

网友:
我不能確定 你這台跟我之前修那台  ad一樣不一樣  不過感覺起來是一樣的  都是rsds屏線~

你還是自己確認一下腳位~~!!比較安全

楼主:
levis123123大...現在P+I板已經燒壞了....
請問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確認腳位??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不是有給你腳位嗎,1-2腳是5V,3-5腳是GND
6腳是ON/OFF   7腳是ADJ
8腳是5V
9腳是GND
10腳是3V給喇叭的這個是PI部分的腳位
AD部分你要對一下喔,因為他的線有跳喔
你要改公版最主要還是四條線要拉對就好了
5V GND  ON/OFF  ADJ有這四條應該就可以點的亮了

楼主:
我知道我知道....只是我的1 2腳位是12V的....所以我才想進一步確定= =

网友(2011-01-04):
盧大1R0是在R820A還是R820的位置上阿??

而且...我的SG6841S上突然間出現一個凹洞ˊˋ(之前沒有,很確定>" ...
引用 网友G:

看完大大的另一篇文章...我也把k2645拆下來 要去量pwm ic的電壓...
一上電pwm ic就暴了= =....也是像大大說的 有一個洞....
呵呵 看來我這台跟你的故障點很像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