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M170EG01 液晶面板維修實例 (白屏+黑屏)

楼主(2010-08-21):
友達(AU)的面板,型號 M170EG01。

  初步測量,幾個重要電壓 VCOM、AVDD、VGH、VGL 均不正常。

  查看相關線路AVDD、VGH、VGL是由BA9743A所驅動的,測量BA9743A相關腳位,工作電壓正常,參考電壓正常,OUT1、OUT2均輸出等同於Vcc,沒有偏壓驅動電晶體,判斷極可能是BA9743A損毀,由廢板中找到一棵替換後故障依舊。後來在反覆測試中發現,送電的一瞬間 VGH、VGL 是有出現的,可見是因為保護所以停止工作,由BA9743A的輸出腳,查線路往外跑,發現一棵電晶體測量值怪怪的,拆下來測量原來C、E之間漏電了,找一棵一樣的換上,不會在保護了,AVDD、VGH、VGL電壓也都順利產生了。

  原以為應該完修了,沒想到裝上AD板,卻變成黑屏。

  再次測量面板所有電壓,發現VCOM電壓還是不正常,只有1.87V,跑了相關線路才發現VCOM是由AS15-F所產生的,正在查看其周邊線路時,發現此顆IC的色澤怪怪的,不是很仔細還真看不出來。

  加熱讓它現出原形。

  換上一棵好的,送電測試VCOM已經正常了,電壓約為4.66V。

  上AD板測試,畫面出現了......完修。

网友A:
不錯的一篇文章。
可請問Chi大這棵AS15-F是怎樣的IC? 一直查不到資料。總不能一直找廢板吧!
還有加點工讓它現出原形這招太厲害了可以說明嗎。

网友B:
大大厲害喔!!!是我學習的目標,感謝分享。
目前尚有幾件T-CON殘件待解決,希望早日成功發表。

搜尋一下:AS15-F液晶掃瞄驅動 全新500元/顆---露天有人賣

网友:
超利害的維修文章  收藏下來

网友C:
AS15-F..液晶掃描驅動阿??我都把它當成電源管理IC了

不過這顆會爆裂....還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CHI真強....遇到面板問題~~都難不倒他了

网友D:
 好強,謝謝chi大的維修,這有助於大家對於面板檢修的方向。
只是chi大,你的備料還真多啊....

网友E:
chi真的很厲害,要把PCB翻過來量測非常不容易,還要注意不要弄到軟排

而且還有料可修!

黑屏部分似乎是沒有gamma電壓造成的?

网友F:
爆強~~ 一般人遇到這都直接棄修了!
面版的維修資料真的不多見,又大開眼界一次了~

网友G:
..................嘆為觀止!
轉戰T-con,功力依舊高強,不容小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一篇文章。
可請問Chi大這棵AS15-F是怎樣的IC? 一直查不到資料。總不能一直找廢板吧!
還有加點工讓它現出原形這招太厲害了可以說明嗎。

AS15-F是怎樣的IC?
我也不清楚,也是查不到資料
看電路應該跟suneku大大說的gamma電壓電路比較相關
搞維修最困擾我的也是零件的取得
管道也只有兩種...不是買新的,就是找廢板了

隨意寫成了"加點工"沒想到反而不容易理解...
其實就是加熱,讓他因熱脹而爆裂
原文我會修改成加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厲害喔!!!是我學習的目標,感謝分享。
目前尚有幾件T-CON殘件待解決,希望早日成功發表。

搜尋一下:AS15-F液晶掃瞄驅動 全新500元/顆---露天有人賣 ...

哈哈...我找到的比較便宜 270元+60元運費...也是露天找的

也祝你早日能解決T-CON的問題

引用 网友C:
AS15-F..液晶掃描驅動阿??我都把它當成電源管理IC了

不過這顆會爆裂....還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CHI真強....遇到面板問題~~都難不倒他了

shunxing大...讓你這麼看的起...還真有點不好意思n_128|
有多少廢板可拆零件,就表示死在我手上的面板有多少了

引用 网友D:
 好強,謝謝chi大的維修,這有助於大家對於面板檢修的方向。
只是chi大,你的備料還真多啊....

我回shunxing大的那一句話,你可以看看,我都不好意思說數量了

引用 网友E:
chi真的很厲害,要把PCB翻過來量測非常不容易,還要注意不要弄到軟排

而且還有料可修!

黑屏部分似乎是沒有gamma電壓造成的?

大家好像都覺得軟排很脆弱,我是覺得不要想得那麼難,反而不會因緊張而壞事

我也覺得跟gamma電壓是有相關連的,對gamma電路不是很了解,所以沒有去量測gamma電壓
一發現AS15-F裂了,就直接更換了,一時也沒想那麼多

引用 网友F:
爆強~~ 一般人遇到這都直接棄修了!
面版的維修資料真的不多見,又大開眼界一次了~

阿水大...那就不要把自己當成是一般人不就好了...你說是不是!

引用 网友G:
..................嘆為觀止!
轉戰T-con,功力依舊高強,不容小覷。

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來一個殺一個,來一雙殺一雙...
何須轉戰呢!我是來者不拒的...

网友:
功力好深厚,向你致敬

网友:
看完了..
除了說勵害實在不知道要說什麼
朝大大的目標邁進中~~
謝謝你~~

网友:
相當不錯的維修案例~感謝分享~

网友(2011-05-22):
大大功力深厚..感謝分享

网友(2011-07-24):
臥虎藏龍
超水準的技術

网友:
強! 膽大心細!

网友H(2011-09-23):
請問你這塊面板是哪一廠牌和型號用的面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請問你這塊面板是哪一廠牌和型號用的面板

文章開頭就有寫,AUO(友達)M170EG01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文章開頭就有寫,AUO(友達)M170EG01

哪是面板型號..我是問用於哪一款機型..比如說BENQ 或哪一款有用這塊面板......我要拆零件..但是拆很多機型都不是這塊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是面板型號..我是問用於哪一款機型..比如說BENQ 或哪一款有用這塊面板......我要拆零件..但是拆很多機 ...

我記得當時拿到手的時候只有面板,並不是整台螢幕。

抱歉了...沒有幫上忙

网友J(2011-11-08):
引用 网友H:
請問你這塊面板是哪一廠牌和型號用的面板

從照片上看到型號:M170EG01 V2
M:表示桌上型電腦用
第2-4位表示尺寸
170=17“
第5位表示分辨率
E:1280*800

找明基BENQ17“電腦螢幕應該機率大一點。
希望有幫到忙:)

网友:
可以問一下RA4是何種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從照片上看到型號:M170EG01 V2
M:表示桌上型電腦用
第2-4位表示尺寸

拆了很多台BENQ..目前還沒拆到..  努力尋找中..感謝你

网友:
很棒的分享,收下了,感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哪是面板型號..我是問用於哪一款機型..比如說BENQ 或哪一款有用這塊面板......我要拆零件..但是拆很多機 ...

剛查了一下維修記錄
BENQ T705(Q7T4)是用這片面板M170EG01.

BENQ FP737S是用這片面板M170EG01.

BENQ T701(Q7T3)是用這片面板M170EG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查了一下維修記錄
BENQ T705(Q7T4)是用這片面板M170EG01.

感謝.終於有希望了..

网友(2012-01-27):
只能說 太強了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很棒的分享,收下先謝謝

网友(2012-04-25):
恭喜完修~

网友(2012-06-29):
清楚的圖片配上精闢的解說...........

网友(2012-09-11):
強真是強,小弟佩服,希望chi 能多多發表號讓我們能學習

网友:
感謝c大分享追根究底精神讓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