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太陽能板對鉛酸蓄電池充電的問題~

楼主(2010-08-21):
各位大家好,小弟有兩塊太陽能板(大太陽輸出10.4v / 900 mA),因為汽車不常發動,想利用太陽能板對電瓶充電,我大概知道汽車放電約為 12~20 mA。因為一片太陽能板在大太陽下只有10.4v / 900mA 的輸出,若要對汽車電瓶進行充電(48D26R 50A),需要兩塊太陽能板併聯嗎?但是併聯後 20v / 900mA ,這樣對電池會不會產生問題(過充)?如果只有一片太陽能板 10v / 900 mA 的電量好像又不太夠,該怎麼辦?請各位大大幫小弟解決~感謝!

网友A:
並聯是增電流,同電壓;串聯是增電壓,同電流。
大大您搞錯囉!您這樣是串聯,不是並聯。

要控制電池充電電流,甚至防止過充、過放,電池要有控制器去控制,才不會過充或過放。
鉛蓄電池,可以向您報告,不用多久,這顆電池會老化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並聯是增電流,同電壓;串聯是增電壓,同電流。
大大您搞錯囉!您這樣是串聯,不是並聯。

要控制電池充電電流,甚至防止過充、過放,電池要有控制器去控制,才不會過充或過放。
鉛蓄電池,可以向您報告,不用多久,這顆電池會老化很快。 ...

大大您好,抱歉!我打錯了!如果假設說我的太陽能板是15v 50mA,對蓄電池進行充電,假設為12v 50A的電瓶,以這樣的發電量去充電,也會導致過充嗎?謝謝。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過充的可能性會有!若不要有充電控制器,可以自己注意。
電壓到一定程度,我們人工自己去斷開,也是可行的。

但還是建議,要有充電控制器,確保電池的「壽命、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充的可能性會有!若不要有充電控制器,可以自己注意。
電壓到一定程度,我們人工自己去斷開,也是可行的。

但還是建議,要有充電控制器,確保電池的「壽命、安全」。 ...

謝謝s10274chen大大的回文。小弟受教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5v 50mA,對蓄電池進行充電,假設為12v 50A的電瓶....
小弟的經驗是....充半年也充不進去。

小弟電瓶45AH放在戶外,裝了一片1.5米長60公分寬
空載電壓19V、2.5A太陽能板,
中午負載電壓雖然有15V,但是45AH實在太大....乾脆拿回室內充一個晚上就飽了

車上更不用說了,音響時鐘...等負載,消耗掉約20mA,
太陽能板正好補足而已,其實談不上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 50mA,對蓄電池進行充電,假設為12v 50A的電瓶....
小弟的經驗是....充半年也充不進去。

小弟電瓶45AH放在戶外,裝了一片1.5米長60公分寬
空載電壓19V、2.5A太陽能板,
中午負載電壓雖然有15V,但是45AH實在太 ...

是喔!!!!
但其實我的意思就是讓太陽能板補足電瓶的自然耗電啦。
我有兩片分別為空載 10.4 / 900mA 的太陽能板,如果我要彌補自然耗電的話,我需要併聯還是串連?
如果我給他放一個月充電,以 12V / 50A 的電瓶來說的話,應該也不會有所謂過充的問題吧~~
感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空載10.4V電壓太低,勢必串聯成20.8V,
由於陽光還有轉換效率的問題,太陽能板不像變壓器持續供電,
所以太陽能的電壓越高充電效率會越好。

過充問題只要注意電瓶溫度,戶外實驗幾個鐘頭摸摸電瓶溫度 ( 45~60度C都OK )
若電瓶液像滾燙的熱水“波波叫”就很危險。( 你的情況不可能會發生 )

最後你可以學我,
買一個“預備電瓶”放在後車廂,車上容易吸收陽光的地方放著太陽能板。

或者充“主電瓶”,
室內燈拉出正極 ( 它不受鑰匙控制 ) 搭鐵的螺絲拉出負極,
正極串聯2A二極體,K極方向朝電瓶,如下:
電瓶正---|<|---太陽能正

以上

网友F:
電池放久也有壽命問題.....所以~~~都是多買的拉~~~~~~
真的出狀況~~~附近買一顆全新的比較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載10.4V電壓太低,勢必串聯成20.8V,
由於陽光還有轉換效率的問題,太陽能板不像變壓器持續供電,
所以太陽能的電壓越高充電效率會越好。

過充問題只要注意電瓶溫度,戶外實驗幾個鐘頭摸摸電瓶溫度 ( 45~60度C都OK )
若電瓶 ...

ke730 大大,您說電瓶充到「波波叫」很危險?這我就不明白了!因為我那一粒電瓶放了兩年多,有一位叔叔教我說,把電解水全部換新,接下來用大電流充到電瓶波波叫,把極板上面的附著物清乾淨,接著放置一段時間再用小電流慢慢充,有很大的機會可以救回電瓶。
聽您們這麼一說,唉~我被誤人子弟了!
對了,今天我跟朋友拿了5X5 小片的太陽能板,空載2.5V /25mA。您說單片10v/900mA太小,如果我再併幾片小片的太陽能板到 14~16V / 900mA 與大片太陽能板兩片相併 20V / 900mA,請問這樣做有意義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池放久也有壽命問題.....所以~~~都是多買的拉~~~~~~
真的出狀況~~~附近買一顆全新的比較快了...

現在電瓶不像以前說買就買囉!現在一顆48D26R 50A的都要1600~1800了!錢難賺啊!

网友G:
花幾百元去買輸出15V的 DC-DC...像底下這種
http://www.meanwell.com/search/ske15/default.htm
太陽能2片串連成20V 接DC-DC輸入端
太陽能輸出的正極再串2顆耐電流1A的2極体..導通後負載端會降成15V-0.6V-0.6V=13.8V
剛好也當逆截止保護
這樣並接市電充電才不會有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花幾百元去買輸出15V的 DC-DC...像底下這種
http://www.meanwell.com/search/ske15/default.htm
太陽能2片串連成20V 接DC-DC輸入端
太陽能輸出的正極再串2顆耐電流1A的2極体..導通後負載端會降成15V-0.6V-0.6V=13.8V ...

october2 大大,您好!請問我用LM317也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嗎?因為目前我只會用LM317玩LED而已
本來想用LM324設計低電充電、超過斷電的設計,唉~~書到用時方恨少啊!目前努力中!!!不知道大大能否賜教~~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ke730 大大,您說電瓶充到「波波叫」很危險?這我就不明白了!因為我那一粒電瓶放了兩年多,有一位叔叔教我說,把電解水全部換新,接下來用大電流充到電瓶波波叫,把極板上面的附著物清乾淨,接著放置一段時間再用小電流慢慢充,有很 ...

那位大叔講得沒有錯,軍方悍馬車舊電池解救方式也是如此。( 如果你服過陸軍兵役應該知道 )
可是新電池就不能這樣做,因為電解液很容易蒸發掉,電極片也容易腐蝕。

=15V、20V問題=
只要充電的時候,跨接的樁頭電壓高於電瓶電壓,這樣都有充電效果。
不過你要考慮一個問題:
陰天的時候太陽能板電壓一定會降下來,此時,15V方式,電壓降到與電瓶同電位,形同沒有充電。

而20V方式降到15V,但仍繼續充電。
這就是我前面強調的高壓充電效率比較好的原因。
至於過充問題其實不用考慮,除非你的太陽能板擺滿整間房子,輸出功率60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位大叔講得沒有錯,軍方悍馬車舊電池解救方式也是如此。( 如果你服過陸軍兵役應該知道 )
可是新電池就不能這樣做,因為電解液很容易蒸發掉,電極片也容易腐蝕。

=15V、20V問題=
只要充電的時候,跨接的樁頭電壓高於電 ...

ke730 大大,感謝您的回覆,小弟受教。謝謝。

网友H:
你有兩片分別為空載 10.4 / 900mA 的太陽能板
2片太陽能板 " 串聯 "  後20.8V /900mA
你既然會用LM317 , 用2個317組合成限流及限壓就搞定成定電流定電壓充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有兩片分別為空載 10.4 / 900mA 的太陽能板
2片太陽能板 " 串聯 "  後20.8V /900mA
你既然會用LM317 , 用2個317組合成限流及限壓就搞定成定電流定電壓充電了

lu6666 大大,感謝您的回覆,小弟受教。謝謝。

网友I:
重點不是太陽能板,是電池啦~~~~~~
一般鉛酸電池,充電要用0.1C充
你的電池50A,最少也要5A以上才充的進去
達不到這個要求,你連充都充不進去,
鉛酸電池的自放電也是很嚴重的,所以不用考慮用太陽能板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重點不是太陽能板,是電池啦~~~~~~
一般鉛酸電池,充電要用0.1C充
你的電池50A,最少也要5A以上才充的進去
達不到這個要求,你連充都充不進去,
鉛酸電池的自放電也是很嚴重的,所以不用考慮用太陽能板充了 ...

大大,但是我看到一篇汽車電路設計的文章,裡面講到利用太陽能板補充車子自然耗電的設計耶。
書名:電子製作創意集。汽車電子篇。
ISBN:957-817-273-7
亦即,車子自然耗電約20~30mA左右,利用太陽能充電的意思是平常不太開車,要開車的時候不置於沒電,差不多一個禮拜的時間啦。您說充不進去?嗯~平常我在充電都是用 1A 的電流(定電壓、定電流充電器)慢慢充耶。若有誤,可不可以請比較懂的大大們解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