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POWER。。。。天馬行空的想法!?

楼主(2010-08-21):
大瓦數的POWER還滿貴的,有看到900W要近萬元。
但是依照POWER的工作的起動原理,兩台接起來一起觸發工作,不就可以利用低瓦數的POWER
做到高瓦數的輸出。

1.假設A、B兩POWER,利用A的P.G控制開機與B POWER的POWER-on。利用A用來開機,B用來供顯示卡的電。
2.或者製作一個控制電路板,當兩台POWER都正常啟動後,再由控制電路板啟動電腦並且供電。

有什麼可行性與不可行性?

网友A:
這是有可能可行的, 在剛進入P4 時代的時候, 我有用過這樣的方式
但是那是因為我用了4台Ultra SCSI 硬碟, 一顆Power 供應MB
另一顆供應的就是SCSI 設備.

而現在的顯卡主要也是吃12V 的電壓, 但由於MB上也有供應12V, 另外再接12V給顯卡
可能得需要考慮到負載效應的問題, 因為只要另一端等效電阻比較低, 就會完全吃那一顆Power
另一顆Power 可能會無法發揮效用. 到最後可能需要動用負載平衡的方式.
不過最後還是得要實驗過後才知道.

因為我之前有做過雙LM317 來做輸出 > 1A 的電路
結果另一顆並聯的 LM317 一整個燙, 另一顆則是一點溫度都沒有.
到最後換另一顆MC34063 加掛外掛Power MOSFET 才解決我的問題.  不過整個成本大升呀

大功率還是有它的需求及存在的必要.

楼主:
哇!高手真多。沒想到有人去實現過了。

不過我想,如果能有這種並聯再輸出的解決方案,對正在發展中的高W電源而言,也是「阻礙資訊業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現在的顯卡主要也是吃12V 的電壓, 但由於MB上也有供應12V, 另外再接12V給顯卡
可能得需要考慮到負載效應的問題, 因為只要另一端等效電阻比較低, 就會完全吃那一顆Power
另一顆Power 可能會無法發揮效用. 到最後可能需要動用負載平衡的方式.
不過最後還是得要實驗過後才知道.

如果另一顆電源Power on以後,只獨立單獨供應給顯卡12V,是否可以閃過負載平衡的問題?
因為只有顯卡12V也吃了一大半的電。(共地但不共12V)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果還記得你當初是怎麼接的,可以貼出來大家討論看看,我記得很久以前我也這樣接過,但是並沒有你說的問題,只是第二個Power就只能放在機箱外面是個大麻煩。

楼主:
我的想法是二個Power都在外面。線進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還記得你當初是怎麼接的,可以貼出來大家討論看看,我記得很久以前我也這樣接過,但是並沒有你說的問題,只是第二個Power就只能放在機箱外面是個大麻煩。 ...

當初我是把使用12V的設備直接由另一顆 Power Supply 供應, 雖然兩顆都可以使用, 但基本上電壓是不共用的, 各有各的負載;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過Wish 大也提出來了, 那小弟我也就來做個實驗, 在電壓並聯共用之下是否會有問題

實驗設備:
UT61E X 1
Power Supply 400W X 2
白幟燈負載 X 1

首先我們先測單一顆Power Supply 負載, 得12V 電流值 3.68A

再測另一顆 Power Supply 負載, 得 12V 電流值為 3.82A

我們先參考一個萬年公式 I=V/R 電流與電阻成反比. 也就是說電流越高其阻值越小(假設兩顆Power 12V 準位相同)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的是, 黑色Power Supply 其等效負載較低, 所以它的電流輸出也就比較大.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 這兩顆在同時Power On 直接輸出的負載狀況.
可以發現黑色Power Supply的電流為 3.72A

而另一顆藍色Power Supply 的電流卻為 0.11

所以在同一負載內由Power Supply 並聯輸出的話其實並沒有加大功率的效果. 主要負載還是由等效負載較低的一端負擔

引用 楼主:

如果另一顆電源Power on以後,只獨立單獨供應給顯卡12V,是否可以閃過負載平衡的問題?
因為只有顯卡12V也吃了一大半的電。(共地但不共12V)

因為小弟沒有高階顯卡可以測試, 但若是由大大所述其12V並不共接的話, 這也許行得通唷

网友:
每款power的內阻不太相同,除了內阻的問題,兩者要共地,還有一個因素,兩者各別的輸出電壓若有落差,電壓高的會去補足,所以會出現幾乎由同一顆power來出力的狀況,電壓較低的,反而沒有出到什麼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就是兩個電源供應各用各的負載呀!
如果要兩個串或並聯使用,那也要兩個電源供應器都是相同型號再測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 剛看了我之前回覆的帖子, 原來是我的語意不清, 造成了誤會 >"<~ 真是抱歉.
之前是由另一顆供應 SCSI 設備, 是正常使用的 ^^"

而樓主是要用來供應顯卡, 現行我並沒有高階的顯卡所以沒辦法做實驗, 所以沒辦法確定
所以我才會有所疑慮, 既然12V是不共用的, 那使用兩顆Power 也許是可行的.

网友:
高階顯示卡供電應該是PCI-E提供部分,外接6/8PIN也提供部分

由不同的POWER供應,不知會有何情況...

网友F:
如果這樣做的話
要怎麼樣接線
才能按前面開關
就一次開兩台POWER?
----------------------------
如果一台350W接主板
另一台300W接硬碟、光碟機
應該O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這樣做的話
要怎麼樣接線
才能按前面開關
就一次開兩台POWER?
----------------------------
如果一台350W接主板
另一台300W接硬碟、光碟機
應該OK吧

開頭有說了。根據POWER的原理,第一顆ON以後,由第一顆的P.G去進行第二顆的PS-ON接地。
應該可以吧!

怕高階顯卡被搞掛掉了,大家都不太有人想去試。。。。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問的原因)

网友G:
這個部份我當年是有做過。
不過,我的做法是硬碟一個供電,主板跟彩卡一個供電。
因為我當年的硬碟一接就是七顆。
每次開機都要先開硬碟的電源才開主機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個部份我當年是有做過。
不過,我的做法是硬碟一個供電,主板跟彩卡一個供電。
因為我當年的硬碟一接就是七顆。
每次開機都要先開硬碟的電源才開主機電源。 ...

當時是不知道可以把PS-ON接在一起吧~~~~~呵呵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H:

對喔,我當時是拿老AT的POWER。
沒有 PS-ON喔。只有 SWITCH而已。

网友:
把兩台電源的PS-ON接在一起應該是可以。
利用第一台的PG或其它電源(12V或5V....)加個繼電器或電晶體控制第二台的PS-ON也可以。
不過第二種方法應該比較安全。

网友:
使用PG訊號或其他輸出電壓,控制第二顆POWER的ON
記得要做成單穩態觸發,否則第二顆電源在啟動後數秒,會再度關機(有POWER ON之機型)

网友:
目前普遍做法是將兩電源PS-ON並聯,這是最簡單的方法,但也容易因為兩POWER內部PS-ON電路的差異,因匹配問題導致啟動不良及關閉不良。
最保險的做法是使用繼電器驅動,主電源起動後透過繼電器去啟動另一電源。

不過雙電源接法,兩電源間GND需相連,且彼此電壓絕對不能互通,需個別供應裝置。

网友(2011-04-13):
這個辦法要是行的通,就可以買4顆-5顆便宜的電源供應器......組3SLIn_034|......在理論上因該可以n_015|,但萬一不行......就可以看到3張顯卡同時掛掉的壯觀劃面.....^ ^'

网友:
個人覺得除共地外, 如果兩個power輸出差異太大, 接在一起會有問題吧?
比如一台12.5V , 一台11.8V 那並在一起會幾伏?
如果獨立給特定裝置使用應該ok ,個人淺見:)

网友:
不能直接並聯,一定要分別供應不同裝置
早期一些外接電源顯卡即使分開接也是會掛,現在這類風險已經降低了

网友(2011-06-07):
比較在意的是..........耗電的問題???這樣並聯不是很..耗電嗎???

楼主:
可能要同一品牌相同型號的電源才能這樣做吧!!

前幾天把接在電腦上的光碟連接行動硬碟的外接電源,也就是說IDE排線由電腦供電,5V 12V是外接的。結果當然是不能正常使用,拆掉外接電源接內接就能正常使用。

故得知,就算是共地也有可能行不通。

网友:
小弟的想法是:
1.如果設備是光碟機或硬碟是可行的
但是先讓光碟機或硬碟先送電,後再送主機版的電
最主要是因為控制端(IDE/SATA)處於鎖定狀態
所以光碟機或硬碟會被鎖定無法啟動

2.外接顯卡供電,現在有出專門的psu
所以基本上是可行的,請搜尋"顯示卡專用高階電源供應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24863-1-1.html
可參考這類產品要善待顯卡(不足的power是會損壞顯卡的,偶3年燒了7900GTXx2,ATI4850,9800GT,9600GS)
現用這套給GTX295